[家电] 美的电饭煲显示E故障码修复

楼主(2020-07-22):
朋友拿来一个美的电饭煲,有故障码,百度一下,说的传感器故障,随后拆开了,真是传感器接线断了!接好后,成功修好!!!

网友:
厂家故意这样设计,就没指望用太久

网友:
完全就是保修期内产品了,过了质保就出事那种

网友:
不如把两条传感器线对接,永远不再报警。

网友:
这个线,我换过多股铜芯的,也用不了一两年,只能换高温硅胶线。

网友:
b站上有个维修视频。

网友:
套个热缩管吧,好歹耐用一点

网友:
通病
通病
通病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线断了  接上去感觉还是治标不治本 不知道换硅胶线会不会强点

网友:
感觉厂家故意这样子设计的,前几天刚修了个九阳电饭煲E3故障,也是上盖的温度感应断线了。坏的时候刚煮好了米饭,要不浪费粮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