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IRSI DC5005L 50V5A数控彩屏降压电源模块评测

楼主(2020-07-22):
前几日FNIRSI的一款DC5005L电源模块有优惠活动,若只说50V、5A的降压电源模块的话,原本没打算要,然而经过初步了解后发现它有些与众不同、值得一试的特点,就买了个,初步试用和测试后来分享一下。
仔细看过这个界面的功能介绍后,发现它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操作上只有一个旋钮和一个电源开关,有时钟、电量和电能计量功能,保护功能齐全,等等。

并且还有曲线记录功能,甚至还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显示。

甚至屏幕支持四向旋转,可以解锁各种安装姿势。

买买买吧
要看下它的技术参数:

以及各种保护功能参数:

商家是用泡沫盒子包装发货的,

用了防静电袋子。

实物外观,看上去与原有的模块很像:

面板上只有这两个钮,一个编码器旋钮和一个电源开关按钮:

卖家给的外观尺寸图:

后面几个角度的图片:

MMOS管的型号是IRF5210,100V、40A、Rds(on)=0.06Ω,导通电阻不是很小,还可以。

PCB上各局部特写,可以看清元件上的印字:

正看、反看、左看、右看

在输出位置采用了一颗UPL 220uF/50V的固态电容。

看上去总体用料还是中规中矩的。

拔下旋钮,

再把电路板拆出来看看:
正面,这用了块1.44寸的彩屏,

侧面,看到是上下两层电路板的结构,

给旋钮和按钮附近的电路来个特写。

裸奔一下

现在这个外观大小与我原有的一款基本一样,前面说过,它只有两个钮,而原来的在左边还有3个薄膜按钮。

初上电的显示,出厂设置输出电压10.80V、限制电流3.000A,这个分辨率还是可以的。下图中红色四方块指示输出是关闭状态,当前温度是28摄氏度。

它虽然只有两个钮,但功能并不减少,设计了很巧妙的逻辑,利用了长按、短按等操作实现了更多的功能和切换操作。操作逻辑很清晰,这点要给它个赞!
现在接了个示波器和万用表在输出上,打算观察一下纹波。

空载输出电压,已知万用表更准一些,显示略低,误差可以接受。

它有足够完善的保护功能,OVP、OCP、OPP、OTP、OHP,前面有说过了。出厂时设置的都是最大值,超温保护在120度,感觉有点吃不消,可能达到了毁坏性的温度,所以先给它调低到90度,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坏。

这里发现有两处问题:1是电流的标志是Car,小汽车?一般是用Cur(Current);2是每次成功按钮滴一声时,都会在输出上检测到一个波形。

履试不爽,可能是蜂鸣器电流偏大的缘故,不过波形幅度不很大,粗测约300mV的样子。

下面是把输出短路后进入CC状态,用MiniDSO的DS212示波器观察功率MOS管s脚的波形,开关工作频率约84kHz。

换用MiniDSO的DS212示波器同样观察功率MOS管s脚的波形。这个示波器更加灵敏,检测到波形更加细致,由于过零点次数多了,显示的频率是229kHz,其实算一下开关工作频率还是约84kHz。

输出两线是碰在一起短路的,所以万用表测到的电压仅42mV。此时显示电流为2.042A,比设置值2.000A稍大了一点,这个误差也能接受。

其实波形频率并不很稳定,是有些波动的。

下面是带1A负载的情况,没有什么异常,按显示的功率计算效率约90.7%。

这是用麦科信示波器观察输出纹波的情况,观察到有一个约450Hz的扰动,幅值不大。

负载加大到2A,此时效率88.4%,温度35度;

输入电压提高到20V,此时效率88.1%,温度36度;

输入电压提高到40V,此时效率86.2%,温度43度;

负载减小到1A,此时效率83.2%,温度45度。

有群友测试了负载5A的情况,内部(散热器)温度很快能达到100度,所以大电流时还是需要加风扇强制散热的。

电压曲线,由于波动很小,它能自动调整纵坐标来精细显示波形。

切换到电流曲线,记录从空载到有载的变化过程。

电流曲线,电流稳定时,由于波动很小,它能自动调整纵坐标来精细显示波形。

这里发现个问题:有时纵坐标范围调整得不够合适,会使得曲线波形显示超出方格,这需要改进。

这是它的电量、电能计量界面,发现它能单独清零其中一项,这是我把上面电量给清零了发现的 。

总的来说,这款电源小巧轻便,功能全面,精度也还可以,功率范围适合常用,DIY时注意加强散热,做个便携可调电源用相当不错。若能刷新固件进一步完善就更好了。

就到这里吧,谢谢观赏!

网友:
厉害了,高级货

网友:
这些玩具电源功能越来越强了,就是电源的硬参数方面,如保护,电压稳定性,纹波,过冲等方面还要加强,不然就只是个好玩的玩具

网友:
不知道睿登看了做何感想,硬件方案一模一样。

网友(2021-04-11):
样子太丑了

网友(2023-05-02):
除了功率小点,其他都不错

楼主:
问了下,这款现在停产了

网友:
很细致的评测

网友(2023-08-21):
多少钱买的?

楼主:
3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