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吉充共享蓝牙充电器

楼主(2020-07-22):
今儿废品回收捡到一个共享蓝牙充电器,很好奇是个什么原理!无奈自己是个菜鸟!有懂得么?

网友:
这个好破解,VIN+、-和VO+、-对应接起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交流电的地方还用得着用你这个充电吗?

网友:
总觉得都是分时出租。不过现在的手机原装电源加数据线也不大,随身带上也很方便。

网友(2023-08-15):
根本就没有蓝牙吧

网友:
拆掉蓝牙板,将充电线接到电源板上就行了。

网友:
接电源两根线也可以充,

网友(2024-09-02):
MOS管直通或负极线直通了就可以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