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盘一样的东西,大家看看是啥

楼主(2020-07-22):
不明白这是干啥用的
开始还以为是U盘,插电脑没反映,拆开看看

网友:
像是某种供电设备。

网友:
一看后面一堆电容和二极管就是倍压升压结构,不知道是打火机还是电蚊拍一类的,也或者是什么臭氧发生器?

网友:
是什么要看最后那条线接的哪里?倍压升压电路是没错的了。

网友:
倍压整流  估计是负离子发生器电路板

网友:
其实最后那根输出线连回数据脚,可以当usb killer。。。

网友A:
这个是智商检测器,我们公司也每人发了一个

网友:
usb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带有倍压电路的负离子USB模块比较少见,以前见到很多是车载负离子发生器,已经灌封好的负离子模块等。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负离子发生器电路板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B:
不明用途的东西不能盲目插电脑,万一是个USBkiller,哭都来不及了。

网友:
这个插电脑当然没反应了,连个芯片都没有,看起来像个高压升压装置,很早以前流行的USB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智商检测器,我们公司也每人发了一个

然后智商超过一定数量的直接开除么?

网友:
插点烟器上臭氧发生器,外壳扒了就不太认识了而已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汽车里净化空气用的  ,可以使空气中的小颗粒漂浮落地,达到空气净化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用途的东西不能盲目插电脑,万一是个USBkiller,哭都来不及了。

确实,后来才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