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电脑07f

楼主(2020-07-22):
不停重启,想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
sys应该是腾讯的安全模块,安全模式试试卸载或者禁用服务。
如果安全模式也进不去又不愿意从装,试试pe启动删除这个sys试试。

网友:
Brvsd.sys为Tencent数字签名的支持性组件,目前在CrossFire中有依赖关系。具体表现为:CrossFire启动时会进行调用,进而发生错误,导致蓝屏故障。
问题复现率: 100%
机器环境: Windows 7 64bit Ultiamte
解决方案: 手动删除Brvsd.sys,令其使用时自动下载最新版本。
修复后,正常游戏1个月后,再次蓝屏。蓝屏代码0000007F,根源还是brvsd.sys。

网友:
最终解决方法:不要开挂

网友A:
看错误代码基本没有,还得安常规方法来。看代码可能得找微软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代码基本没有,还得安常规方法来。看代码可能得找微软工程师。

感谢,我换个系统可以解决吗?

网友:
可在华军软件园下载“电脑蓝屏代码查询器 2.0 免费版“之app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