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们,想在路由器和移动硬盘之间安装开关,怎么实现?

楼主(2020-07-24):
如图所示,路由器是荣耀Pro2,在它的USB口挂接了一个1T移动硬盘。为了延长硬盘的寿命,减少硬盘通电时间,想在路由器和硬盘之间加装一个电源开关,可以方便的官比移动硬盘的电源,而不是去拔线。怎么办比较好?
现在每次都是去直接插拔USB接口。因为路由器挂在弱电箱外面,不方便操作,有时候拔线也带动硬盘晃动一下。

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A:
你不会搞根长长的线啊........

网友:
路由器没硬盘休眠功能?
好多刷了openwrt的路由都有硬盘休眠功能。
我在用论坛里的popocloud,就有硬盘休眠功能,读取硬盘时硬盘才转,一定时间不用,硬盘停止转动。

网友:
可以考虑1P空开,2p空开或者3P空开,随便,1P切正,2P切电,3P加饶个D-,如果使用4p,基本上除了3.0的切不了,都能切

网友:
可能适得其反,如果是盘片的当心硬盘突然关机伤盘片,固态硬盘当心掉盘。可以试试固态u盘。

网友:
硬盘坏在频繁启停而不是一直转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搞根长长的线啊........

现在就是长线。 路由器的位置决定了不好操作。

网友:
装个智能开关不就得了

网友:
6楼正解!
字数补丁

网友:
千万别搞什么开关!!原因看6楼

网友:
硬要加开关的花,最好断开数据线的两根线或者任意一个即可,不要断电源线的正负极。断数据线,硬盘仍然保持通电,磁头会正常归位,经常直接断电的话机械硬盘绝对会毁掉。

楼主:
那就是说,硬盘一直挂在路由器上面?夏天,有点热乎了。

网友B:
找个能自动休眠的硬盘盒啊  例如PHICOMM的那种

网友:
教各位大师们,想在路由器和移动硬盘之间安装开关,怎么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能自动休眠的硬盘盒啊  例如PHICOMM的那种

休眠了硬盘不转了?还是自动断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眠了硬盘不转了?还是自动断电了?

当您3-10分钟后对移动硬盘无操作时,移动硬盘里面的智能芯片会切断硬盘的供电系统,让硬盘停止工作,进入休眠状态(具体由硬盘盒的固件和芯片决定)。这样能更好的保护您的移动硬盘免受意外伤害,延长您的移动硬盘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