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天给一个人修俩喊话喇叭+会BOOM的充电器+20200708

楼主(2020-07-22):
20200708 周三 晴天 (上半截)
    早8点不到出来的,往东一路疾奔,823到的,开门,更衣,摆摊,正式工作准备。

    继续忙活,处理昨天新倒腾出来的视频。2020年7月8日08:38:48

    一上午也没活,后来不想折腾视频了,开始修昨天那充电器,真正的什么都查到了,

    连3842都换了,换完3842,试机,还是闪忽,打算测一下新↑的3842的7脚电压,

    这表笔刚搭上5脚旁边的地,突然,朝下的板子啪嚓一声电闪雷鸣,吓得我痛不欲生啊,

    赶紧打开保护装置的开关,(等于短路灯泡,这电闪雷鸣更厉害了,噗嗤噗嗤的到处冒火啊,

    真惨,再想关也没用了,直接插头拔掉,就这,还坚持放了几十秒呲花,吓死俺咧。

    这有保护的情况下仍然炸芯,难得啊。)再看,常规五大件全部报废,
又不能上图了,
    3842被炸成了大队长(横竖斜被炸出三道杠,11n60击穿,

    6脚-G电阻烧得都白热碳化,把PCB都烧糊了一片,用手术刀刮,最终啃了个弹坑,

    3-s的电阻也烧断了,0.22的电阻也烧糊了,这一片整个的都熏黑了,)

    万幸保险没事,桥没事,更换上述件后,再试机,又开始闪了,

    我就奇怪咋莫名其妙的就炸了呢?还是采用安全的方法吧,

    接18V电源,短路启动电阻,听到变压器滋滋的响,你一松手马上就歇班,

    电流表的电流超过500MA,这玩意有这么大电流?

    找了个最近修好的板子,试了一下,一碰就挂上档了,不用再启动,输出稳定,

    电流最多不到100MA,这才算正常,因此得出结论,这变压器可能是击穿了,

    因为震不开,所以返回的电也少,不足以维持3842的工作,估计是这个原因所致,

    没法子,只好换变压器,可惜没有合适的,暂时只好作罢。

    又拆昨天没研究出来的那黑色小方盒子,拆开发现,里边就是一个大屏表芯,

    上面看到的玻璃就是屏幕,下边俩按键是调整,侧面固定俩AG3电池和红色LED,

    组成手电背光,就这么回事。测表的电池只要1V,不亮,换一个电池LR41问题解决。

    估计是差一刻不到12点的时候,来了一位,穿白背心,高个子,

    进来,拿来个叫卖喇叭,说是放了好几年拿出来用,不响了,也不唱也不能喊,还不录音,

    我拆开,里边4个新买的1号电池,拆开卫生巾(跟朵云一样,带护翼的)一样的板子,

   里边还是常规的两块板,测喇叭通啊,没事,通电夹子送6V上来,电流近1A,持续大电流,

   难怪没输出,功放块烧了,我跟他说一声,省的回头赖我给烧的,

   我说你以前是不是用那充电电池黑方块的,有没有接反过?

    这玩意坏的很彻底,功放部分烧了,不信咱再试试。

    我接上我的功放音箱,从功放板取电位器中间的信号,

    这时候按下音乐,我的功放开始唱上了,没事,再直接喊话,吹行,喊不行,

    又试着录音,果然录音也不行了,小心翼翼的比划半天,给测出问题所在,

    他嫌话筒声音小,光吹不解决问题啊,我一赌气给直接把话筒增益变阻器给直连了

    (因为调阻管一下事,突然灵敏一下又不行了,再调没反应了,又看不出多大的来。)

    我就跟他说,反正现在问题已经找到了,功放块烧了,现在录音块也坏了,前者我有可以换,后者没有。

    他问换这个多少钱啊,我说,如果只是换这个就能解决的话,收你十五到二十的看情况去。

    意料之中的他说了:“买一个新的才多少钱啊,25?”

    我说,你问谁呢?你自己买的,问我啊,我又不用买这个。

    他说,修好了也不能录音,那修着没劲,我心说,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我说既然不修,咱就装上吧,我也等着吃饭呢,现在手都哆嗦了,咱也别耽误工夫了。

    3↓5/2给装上,给他试试,果然还是来的时候那样,他冲我笑笑:“还给你点钱吧”

    我说当然得给了,收你十块钱检查费,他一听这个,说不修也要钱啊?

    我说,新鲜,这年头,哪那么多雷锋,白求恩啊,又拆又装的,我找到毛病了,对吧,

    修不修在你,工钱我得收啊,不能溜溜的在这白给你忙活吧?

    他一琢磨,要不,就修上吧,换完了又不能录音。我琢磨了,买一个可能得六七十块

    (这价在他嘴里没准合着,想便宜自己能跌到25,想贵能涨到6/70,你炒股去多好,随便你想想就发财了。)

    换一个吧,我说行,这时候已经过了12点十几分钟了,赶紧关了音箱吧,大中午讨人厌。

    赶紧找那芯片,着急找吧,还不好找,所有的盒子都翻了,竟然找不到,

    找这个耽误了十几分钟,好容易找到,取出个TEA的2025,回来拆功放板子得带着一堆线,

    悬空的拆焊用嘻嘻器,不利索,最终硬拔下来那芯片,新的也不好装,因为腿上有锡,

    这边去锡,锉刀锉,那边通孔针一个劲扩孔,处理了半天,才装回去,

    试机这次响了,是本身响的,话筒灵敏度很高,滋滋的,

    只好又断开焊连的变阻器,又小的可怜,只好拆下变阻器,测无穷大,用2M测238K,

    原来在路量好像是5K,分别用并1K和2K试试,都吵得很,换上个200K的变阻器,试着调,不理想,

    光对付这个电位器就又耽误了小20分钟,一不注意就声音大反馈,要么就声音小得吹,

    最后经过反复调整,找到个差不多的点,他还不满意,嫌杂音多,

    我说你知足吧,原来什么样你也知道,这白饶你个件,又白给你调了半个钟头了,

    你看都几点了,你打算请客是咋的?看看这行不行吧?

    他试试,也只能这样了。我说,你原来唱过卡拉圈K不,那话筒对着喇叭近了就这样,

    (他也够气人的,说没有唱过,你是村里来的?八辈子贫农吧。没唱过没看见人家唱过啊?)

    咱屋里就这么大地方,彭音,出去就好了,说实话,这么费劲,你给20我都不给你这么折腾,不够工钱。

    这位一看也已经达到目的了,十五就十五吧,微信转账,道声谢谢,麻烦了,走了,当时已经12.50了,赶紧回家。

    插曲:就在找芯片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记得你这是不是有一个这喇叭呢”

    我也没回头,心说这货来过我这,怎么对我的东西这么熟啊?

    我说有啊,就是喇叭筒子劈了一块。

    他还说,我想把你那个拿来跟这边换换,我这个没录音了,烧了个芯片,买不着,

    打算拆你一个,反正你也用不上了。我回头看,这BOY在打电话呢。我草。我瞎起哄嘛劲啊。

楼主:
   到家1点,得亏今天不是面条,不然老爷子能饿到2点去,

    我不回来亲自煮面,他就在屋里陪着小度,听老歌,

    再无聊时,就让小度给学各种动物叫,什么长虫叫,骆驼叫,哑巴叫的。

    好在今天买的烧饼,菜也炒好了,不担心了,我都饿惨了。

    今天他又捡了个自拍杆和手机臂带。每次都是,一吃饭,他就得在旁边嘞嘞。

    我都饿晕了快,赶紧扒拉菜,就着吃SB,你说嘛我也不听了。

    2点多躺下,4点醒来,电话来,说是我的货到了,

    我查了一下今天没到的东西啊,怀疑是坛友又发东西来了?

    前几天又有问我地址的,说是要给发点东西,差不多一周了,莫非...。

    收拾一下,赶紧来门市,灵灵给送出来一个不大的箱子,像我买的东西,

    如果是坛友发的,不能是这种盒子,这玩意装不了多少东西啊?

    灵灵问我你买的这辣子是炒菜搁啊还是下面啊,

    我说,嗐,我们老爷子,你买点东西,他老担心火化之前吃不够,

    这不,前边买了2包1斤的油泼辣子豆豉酱了,装到黄桃罐头瓶子里正好,

    第一包吃了11天,什么炒菜啊,炝锅啊,下面条啊,什么也得往里边扔两勺子,

    最初,我200G一瓶的正宗油泼辣子买了两瓶,贡献出一瓶公用,

    老太太怕辣,肯定不吃,老头就下面条吃点,结果,一个星期就见底了,

    我那瓶也是为了下面条吃,一次就往面条里夹进比绿豆蝇大点的那么一点就够味了,

    拿一瓶都坚持了多半年了,还有个底呢,不是怕他吃,这玩意你吃也得有个节制吧?

    这瓶装的贵,他又不买,我吃必须是纯素的,不吃带肉末什么的,

    所以我不从超市买,看不清字,只认网上固定某家的,

    这次又买了一斤的豆豉油辣子和两瓶油泼辣子,你不能断了他的顿儿啊。

    开门还是无活,继续玩吧。2020年7月8日16:54:01

    没事继续处理视频,后来,大概得18点多吧,上午那哥们又回来了,

    又捡了个劈了1/3的喇叭筒的这玩意回来,说是他昨天买电池的那家,

    给别人搬家啊还是看别人搬家扔了个这玩意,捡回来了,给他了,

    想看看能否用上,拆个件啥的呢,(就是那轴那里断了,不能270°的翻开了,

    需要摁着才能使用,压不住电池了,其实问题不大,再就是他试过,不过电,

    我试验的时候也不过电,直接短路第一个开关,有电了,卖芹菜,茴香,豆角的声音传出来,女高音。

    哈哈没事,能用,就是因为开关坏了人家不要了。

    于是,我看他的意思,开始是打算挪芯片的,结果拆开那边一看,

    那录音芯片背靠着3个开关的金属壳,不好拆,再说,同样10个脚的芯片,定义一样不一样也不确定,

    别没事找事,不打算给他挪,后来,他想把这个的板子全挪到他那壳子里,

    也不行,深浅不一样,那边4个按键是椭圆,这边是正圆的,这边是一块板子,铺开了安置的,

    那边是俩板子并列的,所以,不一样,螺丝柱的支撑高度完全不同,我不想换不上再没法恢复了,

    将上午修好的装回去,然后,他又想这个能修上不,

    我说修好了也不好看,他说但是能用啊,

    于是,我说,换个开关就好(直连后,我试了录音放音,音乐都正常,就电源的事)

    他问换一个开关多少钱,我说,咱也算熟人了,你信得过我,我也不说外话,

    十块钱修理费,这开关就含在里边了,他一听,换,换吧,

    于是,我拆下来换上,试机美美地,声音--.(大大滴)他感觉不错,

    还是不想用胶带粘,可是那轴的塑料都没了,怎么办,重建估计够呛,

    他出主意插棍,我说你想得太容易了,还插棍,怎么固定啊?

    他说弄螺丝,我说净想美事呢,这么点塑料,铁棍什么棍也没法做很小的圈啊,

    这玩意螺丝只能控制再4MM内,长了就压线或者钻电池了,

    这样吧,找个铁片用螺丝拧上两头,一边一个螺丝就行了,也比较耐用,试试看,

    于是,找了个绿箭的铁桶,剪下一溜铁皮,2MM钻打孔,

    然后在塑料相应位置打俩1MM孔,强行拧紧上下俩2X4mm左右的的快丝,

    这样很好,就是实际不过电,又磕打一下,过电了,是电池本身互相拥挤导致高度不合适所致,

    磕打一下就通电了,完事,测试正常,交付,又收了十块钱。

    看来,今天是他的喇叭专场。2020年7月8日19:19:21

    8点回家,到家820了,想喝水,快壶又坏了,IN着1.8L水就这么扔着,老爷子也不提这茬,

    我这边饿着肚子,还得为先解决喝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操心,

    老爷子是一百个不操心,在屋里,小杜小度,我想听蚂蚁的叫声。

    对不起,蚂蚁太小了,小度没听过他们的声音。

    小度小度,我想听放屁的声音。不---不。放屁的声音播放完了,奇妙的声音,你还KY选择别的声音,

    小度小度,我想听骆驼的声音,XXXX,

    小度小度,我想听乌龟的声音(未识别),我想听王--八的声音。

    我气的想把壶拽了,这TM真不是过日子的,成天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吃的?

    就高压锅做饭就不管别的了,回来馒头锅还是凉的,菜也得自己炒,

    忙活完了头吃饭就9点了,大热天的谁都想回来清净的吃个饭,

    这倒好,热的难受,刚脱完衣服就得去炒菜做饭去。

    我做饭就没工夫修壶,修壶就不知道十点吃不吃上饭,这壶也就他用的最勤,

    我给人家修的壶,短的也得小半年找一回吧,我们家的壶,三天两头的坏,

    每次都是耦合器坏,我是真恨不得直接噶了插头,像那快手上那不懂装懂的电工一样,

    把线直接拧上穿过腰进去,做成有线壶用,省的老坏,

    我买一堆耦合器,合着最后都自己用了?

    看家里一个个壶最后的惨样,壶把都酥了,疙瘩琉球的,

    耦合器开关什么的都整个坏了N遍了,实在没法修了扔阳台给老太太当花盆。

    连配件都没必要拆了,要不得了。

    拆开一看,又是耦合器不通了,干脆扔一边吧,不管了,没治,

    除了去门市拿一个来,没办法。去门市,就得冒着回不来的风险,

    跟各种汽车在不足2车道的窄路上抢道,8点已经看不见什么了,

    这9点了,再为个耦合器把自己搭进去不值,想法凑合过今天,明天再说吧。

    听到他还在屋里小度,我一赌气炒菜去了,炒完菜,拿着馒头进屋吃饭去了,

    嘿,又这么讨人厌,你一吃饭他就在旁边守灵,你倒是去折腾小度去啊?

    坐我床上,跟我念叨身毒阿三想跟我们开仗,这个那个的,

    我故意把《飞虎神鹰》开到最MAXvol,看你说话声音大还是元芳声音大,我照例只看电视旁若无人,

    (你知道自己干什么的吧?就剩下俩人了,还什么事都不关你事一样,

    反正吃完饭我走,你没水喝跟我没关系。知道壶坏了不早打电话我好拿件回来?

    等我有O用啊。没心没肺啊,难怪老太太成天生气呢,这就是牛人)。

    他说完,见我不理,继续坐了十几分钟,好不容易把他憋走了。
    我吃完饭,刷碗,然后看看才9点10来分,还有时间,看见他也在吃上了,

    又沉了一会,他也收了刷了,我开始筹备怎么修壶,

    让他给腰上打孔穿线用,我则将一个电动车固定后闸的铁箍片的平行的两片剪下,

    结果算计错误,稍微宽一点,又用偏口小心掐掉一溜,等他把腰上打孔后,我穿线,

    然后将拆下来的底座线穿进去,用铁片将两根线都连死,对插,先凑合过今晚再说吧,

    嘱咐他做水看着点,别摸外壳,别睡觉前做水自己睡觉去,人不离壶,

    免得蒸汽开关罢工家里大停电。然后,已经9点45了,我收拾一下走。西边还有衣服等着洗。

网友A:
哈哈,炸鸡太恐怖,我现在带电测3842都有点怕了,6脚坚决不测,上次测不小心滑了一下把6脚和7脚碰一起了结果吓死我了

网友B:
上午修個叫賣雞,換了功放,費勁調試一番,收15.對方還覺得沒修復錄音,不過癮。
下午那哥們撿了個別人不要的叫賣雞,換個開關也好歹有10塊錢進項。
全天收入25元。今天不偷懶,我列了明細還打了合計哦。

昨天落手裏個充電器,今天搭進去幾個元器件還沒搞定。
耦合器進貨專供自家消耗,被逼無奈還是學了快手技能做插線壺。。。

网友C:
灵灵的意思是,老白饿了吧,来我屋里吹空调吹电扇,我下面给你吃

网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网友D:
上次请教的27V充电器换了所有的件都不行,开关变压器拆下来测也没有断,棚搭了一个电路验证,上电就炸pwm芯片了,幸好是经过隔离变压器的,功率限制在18W,看来是变压器匝间短路了,拆开变压器反正也看不出来哪里短路了,最后全拆散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请教的27V充电器换了所有的件都不行,开关变压器拆下来测也没有断,棚搭了一个电路验证,上电就炸pwm芯 ...

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测变压器短路,做个对应的仪器啥的。测电感?毫欧表?

网友:
是时候备点万能功放芯片 ...2822 了, 不用翻箱倒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灵灵的意思是,老白饿了吧,来我屋里吹空调吹电扇,我下面给你吃

企业级理解666

网友:
老总又有精彩文章分享了,谢谢了:St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测变压器短路,做个对应的仪器啥的。测电感?毫欧表? ...

lcr表就可以

网友:
小度,小度,我要听XX声音,老人家真的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测变压器短路,做个对应的仪器啥的。测电感?毫欧表? ...

说是电桥可以,网上也有555芯片搭的建议匝间短路测试仪,可以搜一下

网友:
每天看几章,感觉日子过的有滋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测变压器短路,做个对应的仪器啥的。测电感?毫欧表? ...

听说电容档串电容可以

网友:
“开门,更衣,摆摊,正式工作准备”猜猜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炸鸡太恐怖,我现在带电测3842都有点怕了,6脚坚决不测,上次测不小心滑了一下把6脚和7脚碰一起了结 ...

今天刚刚回来前,修了个炸鸡的充电器,这次得亏是用18V供电法维修的,安全多了,初级电流1A多,次级输出电压不稳定,可12V竟然达35V,358都热,最后,找到病根,吓得够呛,要是直接上电,只怕管子又报废了。建议使用18V供电法修,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午修個叫賣雞,換了功放,費勁調試一番,收15.對方還覺得沒修復錄音,不過癮。
下午那哥們撿了個別人不要 ...

呵呵哈哈哈,这样才称职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