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竟然连USB3.0 HUB都有假的了

楼主(2020-07-22):
拼夕夕买了四个3.0hub。回来第一眼没看出来是假的

看看这造假,一般人真看不出来
后来插了电脑,老说2.0,我总以为接触不好

结果仔细一看,尼玛虽然蓝色接口,但只有四根金手指,妥妥的假货!
各位,为了你的安全,请远离拼夕夕

网友: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3.0的正品就没太便宜的,4口的50,60还是比较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正品就没太便宜的,4口的50,60还是比较常见的。

没那么贵,一般4口的25-30吧,这个假的是10块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么贵,一般4口的25-30吧,这个假的是10块呵呵

倒是,刚查了下,前几月jd买的优越者的4口就是29,那是记错了,反正10块我估计主芯片都难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刚查了下,前几月jd买的优越者的4口就是29,那是记错了,反正10块我估计主芯片都难下来吧。 ...

618买的12一个是真的,这东西小作坊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假货

网友:
买了两个,一个十来块,一个不到二十,不是一个牌子,但能看出是使用的同一模具。使用时候往硬盘里面复制能到四十兆往上的速度,拆了看里面不是四根线

网友:
还没在PDD买过一件东西

网友:
淘宝9.9就有3.0,我买过,很好用

网友:
太牛了 怎么做 太神奇

网友(2021-03-16):
在拼夕夕上买的USB3.0 ,没给你邮来个USB1.0你就偷着乐吧!邮个2.0已经很良心了!

网友(2021-11-09):
但凡买个品牌的也不会如此,还不是贪便宜。。

网友(2021-12-12):
遇到同样坑,现在知道低于25块不可能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