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铅酸电瓶充电器加个电路,大家看看可行吗。。。

楼主(2020-07-22):
给铅酸电瓶充电器加个电路,大家看看可行吗? 防反接 空载无输出。新手上路  多多关照

网友A:
原理上是没问题的,就是原理图画的很别扭。

网友B:
2k 是不是 要和光耦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没问题的,就是原理图画的很别扭。

不是太会画图,12V的铅酸电瓶,充电器13.8V,电路放在充电器里面,调电阻到13.75v断开充电,空载无输出。您看看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 是不是 要和光耦调换一下?

您好 换和不换区别在哪 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会画图,12V的铅酸电瓶,充电器13.8V,电路放在充电器里面,调电阻到13.75v断开充电,空载 ...

你这样根本充不满吧?
铅酸电池的三段式充电在现在买到的充电器中普遍都已经实现了,最常见就是电动车充电器,就是接上电池就开始恒流(其实应该是恒功率)充电,充电到最高电压(单块14V多,电动车56V多)后,充电器转绿灯,并把充电电压调整到浮充电压(单块13.8V,电动车大概55V)一直保持浮充状态。很多充电器还有浮充一段时间完全停充的功能。
按你的设计在正常充电阶段电池电压刚到13.8V还没到充满呢你就给它停充了,电池肯定充不满啊。
为了防止电池过充,其实只要校正一下充电器的浮充电压不要太高就行了。

网友:
用继电器更好~~简单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