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OSE 拆解』15元的占海智科倒车雷达。

楼主(2020-07-22):
前两天买记录仪的时候顺带的。15元这个价格也是相当无敌了!全套一样东西都不少的。

显示屏。

四个探头。

主机。

把所有线都插上,通电试一下。

反应速度很快,由于车库环境比较复杂,探头又是随便丢在一边的,所以总是提示停车,停车,停车。。。
我也没开车啊?

主机拆了看看。

肉还不少的。

LM386

ST的78M09

78L05

NV035A语音芯片。

CD4052  4通道数字控制模拟开关。

ST单片机。

ST的TL074I 运放。

再来拆了显示屏部分。

小喇叭。

电路板。

还是ST的单片机。

段式数码管。

探头后有向上的标记,安装的时候要注意方向。

撬开盖子,里面全是胶。

外圈的胶扣的差不多就可以把探头从壳子上推出来。

里面还是胶。。。懒得扣了。。。

15元,这做工,这用料还是很超值的!

网友:
激动、意外啊,2K拍的图片还是这么的漂亮

网友:
不错!本来想弄个记录仪的但好像没货了

网友:
用着倒车雷达不明就里,总算看到真容,拆得不错。

网友:
可以装门上探测门外有没有人

网友:
在淘宝能买到吗?有没有链接?

网友:
说不定报上组织号还能优惠呢

网友: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探头是超声波还是微波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了,没剁手哈哈,跟记录仪一家的

网友: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滴滴滴~~~~~~

网友:
据说女孩子开的车都安装两套倒车雷达,一套安装在后面,一套安装在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探头是超声波还是微波的?

都是超声波的。

网友B:
还没使用就看看里面的肉多不多。。。。不过想问一下,主机里面四个调节部件是调节对应探头的距离还是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使用就看看里面的肉多不多。。。。不过想问一下,主机里面四个调节部件是调节对应探头的距离还是功率? ...

震荡线圈调频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探头是超声波还是微波的?

要是超音波的可不可以改个洗牙器,牙结石一碰就掉。 一直没找到形状和功率合适的超音波头

网友:
语音芯片的语音是出厂预设好的么? 可以录制么

网友:
语音是出厂预置好了,应该可以改写,但是这个OPT编程器就不是一般的贵了

网友:
看看这塑料接口,一股山气扑面而来,尽管里面主板做工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