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芝华仕沙发控制板USB无电

楼主(2020-07-22):
去年年底买的芝华仕沙发,还在保修,USB口基本上没怎么用过。无意间发现无电随后报修,今日保修师傅上门更换了开关面板,使用半小时后发现手机充电一直在有电和无电状态切换,伴随开关面板发烫和焦臭味,电话联系师傅告知估计又烧了,要等过一阵有货来才能维修。这货质量堪忧啊,还有几个月过保,更换一个要300元。。。拆开今天换下来的开关面板,观察和用鼻子闻貌似电感烧毁,拆下来的电路板也是一股焦臭味,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二极管档会有蜂鸣声,不知道从何下手,发扬动手精神,想尝试维修,电路略懂皮毛,还是请大神们指点一二。是个29V转5V电路。

楼主:
C7的背面就是电感

楼主:
电感上面写的是25°

网友A:
看看f1,保险丝,如果断了,后面应该有短路吧,就那么几个件,不难排除,电感很少坏,主控就一片,其他也就电容短路,一般碰的也少

网友B:
芝华仕是香港公司, 沙发就爱弄花巧的东西而不实用。 买了自认倒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f1,保险丝,如果断了,后面应该有短路吧,就那么几个件,不难排除,电感很少坏,主控就一片,其他也就 ...

F1我测量了正常呢,主板很大焦臭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芝华仕是香港公司, 沙发就爱弄花巧的东西而不实用。 买了自认倒楣好了 ...

就这居然连续坏我也是醉了。

楼主:
哪个老师傅来指点一下撒。

网友C:
只有几个元件!最大的问题是那个降压IC吧!不过你先测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几个元件!最大的问题是那个降压IC吧!不过你先测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超高!~ ...

不知道怎么判断正负极怎么测呀?我家里万用表倒是有,换了一个没有一周又坏了。持续发烫和伴有焦臭味。不知道是哪个元器件坏了,沙发开关正常,只是USB无电。

网友:
八脚芯片换一个

网友(2021-01-05):
这个5V充电太慢了,而且为了不影响按键使用,我还买了弯头延长线,就更慢了
想自己diy个QC快充进去

请问是怎么拆下这个控制板呢? 前面的皮面看不到任何螺丝孔,用一字批撬了一下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