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20W塑壳LED球泡灯附维修方法

楼主(2020-07-22):
一个标称20W的塑壳LED球泡灯,不亮了,拆开看了看,用了13颗内部2芯串联的1W 2835贴片,全串联连接;采用OB5628方案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276V。其中一颗灯珠烧了。虽然短接后,可以继续使用,效果不是很好。手头有内部3芯串联的1.5W 2835贴片,全部更换;恒流源也换了款带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的TM0832A方案非隔离恒流源。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解篇

标称20W的塑壳LED球泡灯,亮度还可以,不频闪。

灯罩与外壳使用了一种透明胶(不是热熔胶)粘的,很结实,开壳比较费劲;先用电吹风加热外壳,变软后,再用指甲延灯罩与外壳接合处划开,将灯罩取下来。

用了13颗内部2芯串联的6V 1W 2835贴片,全串联连接,LED端理论工作电压在80V左右。

这种塑包铝结构的散热片,可以先用电吹风加热外壳后,再用指甲延灯罩与散热片接合处划开,然后对称固定两个螺丝,使用钳子两边平衡用力,将散热片取出来;使用时,用锤子将散热片敲平即可。

采用OB5628方案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276V。这种高压恒流源,带灯珠数量较少的光源时,会出现烧灯珠现象。

电流采样电阻是2R2/2.2Ω,实测LED端工作电流96mA,发热比较厉害,换成3R3/3.3Ω,实测LED端工作电流64mA,温度有所下降,亮度下降比较明显。

有些省料,输出滤波电容和卸放保护电阻省了,不过恒流效果还可以,不频闪。

楼主:
二、维修篇
手头有款带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的TM0832A方案非隔离恒流源,比原来的那个好一些,将原恒流源换了。

TM0832A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检流电阻R4(2R20/2.2Ω)、R5(2R70/2.7Ω),并联连接;调整R4、R5阻值,可以改变LED端工作电流,Iled=200/Rcs,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Iled=200/(2.2*2.7/(2.2+2.7))=165mA,实测空载电压173V,LED端电流152mA。
R3(753/75K)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改变其阻值大小,可以改变开路保护电压(即空载电压,其大小决定带LED灯珠串联个数)。

手头有些内部3芯串联的9V 1.5W 2835贴片,色温在4000K左右,将原灯珠全部更换,更换用的PTC发热板DIY的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效果还可以。

原TM0832A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LED端电流152mA,这个电流有些大,去掉R5(2R70/2.7Ω)电阻,只保留R4(2R20/2.2Ω),LED端工作电流计算值90mA;实测空载电压98.7V,LED端工作电流85mA。这个空载电压带13颗内部3芯串联的9V 1.5W 2835贴片有些低,电压应该在120V左右。调整R3(753/75K)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阻值大小,可以改变开路保护电压,Rov=15LxVcs/(RcsxVov)x10^3(MΩ)=6L/(RcsxVov)x10^3(MΩ);估计并个27K的电阻就可以;有些麻烦,不改了,去掉几颗灯珠也可以。

去掉4颗灯珠,这下可以了。焊接,测试无误,组装起来。

电源驱动绝缘用的是PC塑料板包裹,再用胶带固定。

点亮后效果

相关链接:

使用PTC发热板DIY一个便携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

使用PTC发热板DIY一个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

拆修一个FSL的7W球泡
拆修丽伦5W铝散热LED球泡灯
塑壳LED球泡灯提高亮度再升级
拆修一个3W铝壳LED球泡灯
拆修一个5W铝壳LED球泡灯
拆修2个塑壳LED球泡灯

附:

网友:
这样改,灯珠寿命高了很多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到这么垃圾的产品,折腾的动力都没有了。。。。

网友:
有个毛病,看到关于灯的贴就会不自觉点进来看看。

网友B:
1粒1w也只有13w,一粒0.5w就只有6.5w了

网友C:
垃圾驱动一般工作的时候变压器, 电解达到100度很正常, 胶带纸是不是换成大热缩管那种好点

网友D:
13颗灯珠就敢号称20W,实际估计只有8~9W
等牙膏ing

网友:
塑料的不看好散热

网友E:
昂宝5628A资料是CSDN上找的吗?

网友F:
这种灯就算只有10瓦,灯板温度绝对会达到80度以上,灯珠很快就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到这么垃圾的产品,折腾的动力都没有了。。。。

现在这种产品市场占有率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粒1w也只有13w,一粒0.5w就只有6.5w了

原灯板使用的是13颗内部2芯串联的1W 2835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驱动一般工作的时候变压器, 电解达到100度很正常, 胶带纸是不是换成大热缩管那种好点 ...

电源驱动绝缘用的是PC塑料板包裹,再用胶带固定,个人觉得散热效果应该不比热缩管差多少。另外手头没有合适的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颗灯珠就敢号称20W,实际估计只有8~9W
等牙膏ing

原灯板使用的是13颗内部2芯串联的1W 2835贴片,LED端工作电流90mA左右,功率大约在8W左右。20W估计指的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昂宝5628A资料是CSDN上找的吗?

昂宝5628A资料在CSDN上没找到,是在立创商城找的。

网友G:
等于自己重新做了一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灯就算只有10瓦,灯板温度绝对会达到80度以上,灯珠很快就会烧的。

这灯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60%,降功率使用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于自己重新做了一个灯泡

都是闲置的,顺便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