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早教机器人,随便求助解绑的事

楼主(2020-07-23):
就是这货,所有学习资源全在网上TF卡用的也是专用格式要联网下载。前主人已经失联了,我在没法联网。
查询了半天没找到官网,找到两个公众号也没有客服。各位有同款的吗,看看说明书或包装盒上有没有联系方式?

正面

背面

前脸里面还有两颗螺丝,切四个卡扣及其紧,一度怀疑还有螺丝没找到

一节没有任何标志的电池

主板正面,主控被磨掉了型号

背面啥有没有

仔细看看

掉了磁铁的喇叭,线圈也断了。

找了个4欧2w凑合

再来张正面

网友:
开机后同时按住左键和右键,会提示WiFi配网,大概率是这个套路,但是配网需要配合APP或者微信号,所以。。。。。估计没嘛用了

网友A:
这种机器人贵不贵啊?做工挺好啊

网友B:
按键看不清楚,应该有一个联网按键,开机后长按重新配网,APP的话可以用淘云互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人贵不贵啊?做工挺好啊

马云家卖90到200之间,网上内容挺丰富的。不联网一点用处没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看不清楚,应该有一个联网按键,开机后长按重新配网,APP的话可以用淘云互动试一下 ...

联网有个按键,主要是要绑定账号,被别人绑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