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泡水车不能买,今天修个车

楼主(2020-07-23):
宝宝马牌新能源汽车,呵呵。前两天放外边忘了收晚上一场大雨,水装满了车厢,清理后变速箱出现故障只能前进
,修好后使用了一段时间尾灯不亮,一键启动按钮,指示灯也不亮了,忍了不亮就不亮。又过了一段时间 多媒体不
启动了仪表盘灯也灭了,不能忍。修。

控制器,插口腐蚀不通电,里面一个继电器盒二极管换过上次修倒档忘了拍照

拆开的档把,接口也被腐蚀了

前面电源及前进后退,油门都是由这里分出去的。

MP3多媒体,电源又档把哪里过了。能实时显示车辆状态,方便我们即使充电

12.7v续航没问题

拆开的中控台

一键启动按钮,指示灯坏了。随便换成LED的了

敲黑板啦::::

中控台和多媒体没电原来是这里问题,充电接口结构在插入充电器后弹簧片弹开,断开电瓶外所有连接
拔掉充电器弹簧片复位接通,整车由电池供电。就是这个引中控灯,大灯和mP3没电

尾灯接头两个都腐蚀了

修好的尾灯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啦

网友:
此车有驾驶证患者不得驾驶!

网友A:
我家的改造锂电了,12v16ah,别人旧电动车锂电不要了,配个3串大电流保护板,原来的破铅酸跑一公里就上不去坡了,现在跑个10公里不成问题。

网友B:
我给小孙女买的是奔驰,花了八百多大洋~

网友C:
要是有电,插头沾水几分钟就起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小孙女买的是奔驰,花了八百多大洋~

同样价格买劳斯莱斯更划算!

网友D:
这样的孩子玩具给我弄1打小车算了

网友:
驾驶员没系安全带啊

网友:
这标题。。。你个憨憨!

网友:
楼主好手艺,泡水车都会修

网友:
只要是有轮子的东西都可以叫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孩子玩具给我弄1打小车算了

弄一辆加旋出品的11速塔轮旋飞童车更好,再加点玩具车回力惯性等齿轮箱加轮子套件自制小车。楼主的原来是电动童车,不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改造锂电了,12v16ah,别人旧电动车锂电不要了,配个3串大电流保护板,原来的破铅酸跑一公里就上不去 ...

厉害了,有机会我也改一下。铅酸电池12V7Ah的能跑20-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小孙女买的是奔驰,花了八百多大洋~

你这高配啦,我那车5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电,插头沾水几分钟就起锈

是的电腐蚀很厉害

网友E:
这个车油门控制有问题,本来驾驶员就是无证驾驶技术不高油门还串

网友:
娃还心疼的很,由此可知娃他妈肯定是个大美人

网友:
看见了马牌我竟然想起了88nv1120:giggle:
@源78252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车油门控制有问题,本来驾驶员就是无证驾驶技术不高油门还串

停车也是,油门一松咣当就停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