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角磨机发热厉害是不是转子烧了?

楼主(2020-07-23):
有两台角磨机都坏了。

一台是博世,感觉是接触不良似的,有时转有时不转,拆开看,碳刷没有磨损。
是不是手柄最后的那个调速拨轮接触不良?怎么测量好坏呢?

第二台角磨机废品站收的,回来插电能转,但是没一分钟就发热厉害,烫手几乎拿不住!
而且我观察发现,好像没什么力气似的。我猜是不是转子坏了所以发热厉害?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换电刷,还是转不转的估计有断相,发热的也一样,量每相直流电阻一般也可看出来。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是否转子扫膛,匝间短路

网友B:
第一台短接调速拨盘试试

网友:
查看电源线有没有不良这个可能性很大,查看转子好坏测换向器相邻铜片阻值是不是一致

网友:
发热严重的,看火花大不大,基本没火花那么转子,定子基本没问题。还有转子扫膛,也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短接调速拨盘试试

请问短接哪两个点,能不能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是否转子扫膛,匝间短路

转子扫镗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扫镗咋看??

拿出转子就能看到磨定子的印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短接哪两个点,能不能画出来

先换电源线试试,不行就按图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源线试试,不行就按图连接

谢谢你,我直接给定子通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