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产快速接线端子拆解

楼主(2020-07-23):
用红包买了个,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我还是选择绕线+烫锡

网友:
一般86暗盒里放不下这玩意

网友A:
这玩意真好用,我家装外部接线全都用它,0线损,省时省事~

网友: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
用料厚实,做工不错,不像山寨的。

网友:
这东西不耐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真好用,我家装外部接线全都用它,0线损,省时省事~

大电流15年后不知会如何

网友:
应该介绍下原理, 怎么抬起来,怎么压住,同时感叹一下设计多么巧妙

网友:
小电流接线确实方便,大电流可靠性高的地方不行

网友B:
前些日子我家装修 我买了一包那种白色简易的接线端子想用到筒灯上  结果电工师傅直接否定这东西 说为了安全还是线和线拧到一起用胶布粘保险

网友:
小电流应急用还行,大电流建议把导线拧在一起焊接。

网友:
这东西我用来接灯 ,还有吊扇很方便的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我家装修 我买了一包那种白色简易的接线端子想用到筒灯上  结果电工师傅直接否定这东西 说为了安全 ...

用那种拧螺丝的尼龙15A~20A的软接线排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