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L门电路计算的疑问

楼主(2020-07-2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在看   DTL门电路计算

书上题目中写有:V1L=0.3伏,V1H=3.3伏, V1指的原理图中哪位位置的电压?我不理解?我没有从原理图中看到这个位置?

第一问中解答中有写: 三极管T截止的假设也成立,输出Vo=3.3伏,   这个3.3伏 从何而来?

第二问中有写,再设此时 三极管 T 也导通,则VM=0.7伏,   为什么VM=0.7伏?想请各位老师指点,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第三问中有写: 电路的拉电流、灌电流的能力为多大?
本题中:拉电流、灌电流是什么含义?
计算拉电流,灌电流有什么意义?

第四问,我看不懂第四问  书上的解析,书上的解析写:  二极管D1导通的假设不成立,重新求VP值,
VP=(10-0.7)/(4.7+3.9)*3.9+0.7=4.92伏
这个公式设三极管T导通吗?所以M点电压为0.7伏

网友A:
1.人家是vil,vih,不是v1l:sweat:,i代表in 输入的意思,l代表low 表示低电平,h代表high 表示高电平。vil=0.3v表示输入低电平,3.3v表示输入高电平。
2. 三极管截止集电极对地相当于开路,1.2k电阻输出高电平,如果没有d3钳位那输出就是大概电源电压10v,这个电平太高需要d3钳位,d3阴极电位2.6v,压降0.7v,10v通过电阻rc到d3阳极再到阴极到2.6v,被d3钳位到2.6, 二极管非理想元件有0.7v压降,2.6+0.7=3.3v。
3三极管导通时be结压降大约0.7,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人家是vil,vih,不是v1l,i代表in 输入的意思,l代表low 表示低电平,h代表high 表示高电平。vil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看了老师的回复,还有不理解的地方,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老师说,书上题目中写的是: vil,vih,不是v1l, 想请问老师,vil=0.3v 对本题来说,是指图中A点输入的的电平?还是指图中B点输出的电平?

老师指点我说, 三极管导通时be结压降大约0.7
我搜到 “三极管原理全总结 ”百度文库,中写了
三极管三种工作区的电压测量
如何判断电路中的一个 NPN硅晶体管处于饱和 , 放大, 截止状态?
用电压表测基极与射极间的电压 Ube。
饱和状态 eb 有正偏压约 0.65V 左右,ce 电压接近 0V.
放大状态 eb 有正偏压约 0.6V,ce 电压大于 0.6V 小于电源电压 .
截止状态 eb 电压低于 0.6V,ce 电压等于或接近电源 .
在实际工作中,可用测量 BJT各极间电压来判断它的工作状态。 NPN型硅管
的典型数据是:饱和状态 Ube=0.7V,Uce=0.3V;放大区 Ube=0.7V;截止区 Ube=0V。
这是对可靠截止而言, 实际上当 Ube<0.5V时,即已进入截止状态。 对于 PNP管,
其电压符号应当相反

按书上的说法, 三极管饱和导通时,发射结电压=0.7伏;三极管放大状态时,发射结电压=0.7伏;三极管截止时, 发射结电压=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看了老师的回复,还有不理解的地方,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

1:vil,vih没有说明,就是指的输入电压,也就是A和B这2点的电压。
2:数字电路,只需要考虑高低电平,所以只需要知道 Ube>0.7就是导通状态即可
3:拉电流、灌电流,是为了后面负载而说的。
  假如输出接在V。和地之间,那么受拉电流的限制,负载电流不能超过拉电流。
   接V。和正电压的话,电流就受灌电流限制。
4:这个参照第2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il,vih没有说明,就是指的输入电压,也就是A和B这2点的电压。
2:数字电路,只需要考虑高低电平,所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还有疑问想问老师, 老师说,“vil,vih没有说明,就是指的输入电压,也就是A和B这2点的电压。
我的理解,这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输入电压A点vil=0.3伏,  B点悬空
第二种可能, 输入电压A点vih=3.3伏, B点悬空
第三种可能, 输入电压B点vil=0.3伏,  A点悬空
第四种可能, 输入电压B点vih=3.3伏,  A点悬空

第五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l=0.3伏, B点电压vil=0.3伏
第六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l=0.3伏, B点电压vih=3.3伏
第七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h=3.3伏, B点电压vil=0.3伏
第八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h=3.3伏, B点电压vih=3.3伏

那么是其中的哪一种可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还有疑问想问老师, 老师说,“vil,vih没有说明,就是指的输入电压,也就是A和B ...

分析这个电路图,是按第5和和第8种分析计算的。
得出结果后,就可以按上面的分析,很直观的判断出剩下的几种状态:

AB只要有一个为vil,则输出为高。只有AB同时为vih,输出才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