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控制器见过吗

楼主(2020-07-23):
有生产这两款的朋友吗?

网友:
无刷电机控制器?????????????/

网友:
焊电机屁股后面那种啊,不是很多么
看接口不难驱动

网友:
哪里捡来的?用途都不知道怎么玩啊

网友:
应该是无刷电机上的,类似的像nidec无刷电机,只不过驱动板多转轴了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