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哥测试过这种电容么,西门子 千层糕电容

楼主(2020-07-23):
从参数上看耐压都挺高的,63v 100v 或者更高,容量一般几μf,
但其他参数就没啦,特别是我关心的esr大小,及esr数值稳定性上不得而知了

网友:
你不是有电桥了吗

楼主:
这不还没买么,有锅没米的事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还没买么,有锅没米的事儿呢

不是买了吗?许老师电桥帖子不是你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买了吗?许老师电桥帖子不是你发的吗?

啊。老哥没看题目啊,
我是没买电容,桥都被我干坏几次,修过几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老哥没看题目啊,
我是没买电容,桥都被我干坏几次,修过几次了 ...

哈哈,没审题,这个电容我倒是有几个,似乎也一般,你看他的esr有什么用啊,小电容还是看D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审题,这个电容我倒是有几个,似乎也一般,你看他的esr有什么用啊,小电容还是看D值吧 ...

啊。。。就测试电池用啊。
需要esr稳定不跳就行。而一般cbb内部化学原因还是啥,反正测试时esr会乱跳,测试过固态,esr一般几十毫欧,而且比较稳定,但耐压是个问题。前天晚上测试最近那个电池款电磨电池,20v左右的,没注意一下去,电桥保护二极管又被干坏了几个。。。。唉。所以想找高耐压,内阻稳定(内阻有个几十毫欧都行,只要不跳)的无极性

你测试过你手头的这种电容么,内阻多少,数值稳定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就测试电池用啊。
需要esr稳定不跳就行。而一般cbb内部化学原因还是啥,反正测试时esr会乱跳,测 ...

没试过,我的容量似乎都很小,没这么大的,电磁炉里面的大高压电容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我的容量似乎都很小,没这么大的,电磁炉里面的大高压电容不好吗 ...

我拆的几个你可以看下我之前的贴,不怎么好
一是数量,我需要2颗就够了,可惜就一颗特别好的1毫欧左右的,另外几颗都是乱跳的厉害,而且体积也太大了。

网友:
这电容看着来斯

楼主:
老哥早啊。确实比较像千层糕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B:
薄膜电容理论上相当于是理想电容器,受限于体积,高频特性可能不是太好(高频指的是射频频段),其它参数几乎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电容理论上相当于是理想电容器,受限于体积,高频特性可能不是太好(高频指的是射频频段),其它参数几 ...

好吧。我买几个试下就知道了。o(* ̄︶ ̄*)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买几个试下就知道了。o(* ̄︶ ̄*)o

这种千层糕电容是音响界特别推崇的玩意,据说效果很好。千层糕结构比早先的卷绕结构的高频特性好了很多,寄生电感很小。至于ESR,薄膜电容是不标这个参数的,理想电容的ESR无限趋近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千层糕电容是音响界特别推崇的玩意,据说效果很好。千层糕结构比早先的卷绕结构的高频特性好了很多, ...

其他参数都好,那esr是否够稳定,看来只有我测试了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