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装电池的小型螺丝刀,救推荐!

楼主(2020-07-23):
有没有装电池的或可换电池的小型螺丝刀,救推荐!不喜欢用内置充电的,因为不经常用!怕忘记充电电池损坏!7#5#18650等等可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百得有一款5号电池的,很小巧。
其他换电池的螺丝刀很多,就是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小巧是什么尺寸?

网友:
买个松下6220,改成换电池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得有一款5号电池的,很小巧。
其他换电池的螺丝刀很多,就是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小巧是什么尺寸? ...

最好象wow这样的,扭力要差不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象wow这样的,扭力要差不多大的!

wow? 我还真没听过

网友:
淘宝搜索了一下,修手机那种低扭力的?
那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w? 我还真没听过

wowstick 1p简称wow

网友:
这种是用AA电池的

楼主:
力度怎么样?对付一般的螺丝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