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简单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20-07-23):
如此图,谢谢!

网友:
用铅笔就能画

网友:
或许是画图

网友:
我一般用CAD

网友:
一款简单实用的电路图绘制软件 BSch3V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64

网友:
画图 或者 cad 都可以简单点就画图

网友:
Livewire可以画类似的图

网友:
感觉就是windows的画图,主电瓶上的两个电极没放准

网友A:
电路有问题,空气开关闭合时主副电瓶因为电压不一致会大电流互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空气开关闭合时主副电瓶因为电压不一致会大电流互充

你没看到上面的双电瓶隔离器

网友:
看这回车换行符就知道是 word之类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