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拆修

楼主(2020-07-23):
最近一段时间洗衣机出问题了,开机干搅很长时间后才进水,漂洗也不能正常进水,并且正常排水后显示故障码E1排水时间超时!(其实水已经排干了)。种种迹象表明电脑程序错乱!所以初步怀疑电脑板故障。于是网上买了块换上,然而故障依旧!再分析故障其实是围绕着进排水的问题,能进水但不及时,
能排水但电脑没有得到水已排干的信号!电脑板又是好的,问题只能是水位传感器了!
网上查了资料,水位传感器故障会引起不进水或水位不正确但没说会进水会延迟更没有说会影响排水的!这也是我先考虑电脑板故障的原因。

水位传感器其实就是一个由空气压力推动的可变电感

经过拆解并没有发现损坏,但两个引脚有铜锈腐蚀。故障其实就是传感器接线接触不良!清理干净装复后故障消失洗衣机恢复正常。

网友A:
电脑板不便宜吧,这个代价有点大了,应该先查传感器的

网友B:
这个东西上面有几个水口,两个的话应该是电磁阀啊。而且有线圈

网友C:
一般都是电脑板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里面是微动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板不便宜吧,这个代价有点大了,应该先查传感器的

还好5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上面有几个水口,两个的话应该是电磁阀啊。而且有线圈

这个就一根细细的空气管,管子与滚桶相连。桶内水越多管内压力越大,压力可以推动线圈磁芯移动,线圈电感量因此发生变化。电脑根据电感量的变化来判断桶内的水量。

网友:
换成我代价就更大了。。。买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电脑板坏的比较多了

起初也这么想,但实际是传感器接触不良,给了电脑桶内有水的错误信号。因此开机不进水就开始转了,然后漂洗也不进水,水排干了任然显示排水超时。这一切都是因为电脑始终得到的是桶内有水的错误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一根细细的空气管,管子与滚桶相连。桶内水越多管内压力越大,压力可以推动线圈磁芯移动,线圈电感 ...

原来是测量电感量,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测量电感量,长见识了。

电脑板因该有个振荡电路,这个电感量变化会改变振荡电路的频率。电脑实际依据的是振荡频率。

网友D:
修理店换过一次主板,3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理店换过一次主板,300¥

修理店从来不是按配件价钱收修理费的,就跟宝马换传感器那位一样,你懂的。哪怕电脑板1块钱他也照样收你三百。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电脑板不便宜吧,这个代价有点大了,应该先查传感器的

我的车因为电瓶不充电换了一个发电机。结果发现是插头烧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理店换过一次主板,300¥

哪个店这么黑,小天鹅的 波轮机,自己买板,就100不到,但按键位 上锡过少,用了不久,就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初也这么想,但实际是传感器接触不良,给了电脑桶内有水的错误信号。因此开机不进水就开始转了,然后漂 ...

我的小天鹅也试过这种故障,后来将 传感器 原位 翻过来装就可以了,拆都不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