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雅兰仕earise G10 拆机

楼主(2020-07-23):
1. 拆玻璃
准备: 热风机一个, 大洗盘一个.
用热风机吹显示屏5分钟, 然后用洗盘把前面的玻璃拆掉.

2. 拆盖板
准备: 十字批头, 拧下盖板上的六个螺丝

3. 拆主板
主板正面是显示灯, 下面是电源插口, 背面有音箱插口

4. 拆电池
电池很小, 标称1400mah, 但是只能用半天, 大概是主板上的灯太耗电了.

5. 拆喇叭
拧下盖子上的4颗螺丝,可以把喇叭的盖板拆下来

整个过程结束.

该款音箱, 就是电池不耐用. 我想主要原因还是面板上的LED灯太耗电量, 如果改成液晶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多少钱买的?不贵就再买一个其他牌子好了

网友:
电池容量太小了,可以换个3800mAH的增加续航

网友:
可以考虑并联一个电池,内力大增

网友:
不知道并个法拉电容,续航是否有改进。

网友:
和夏新k19差不多

网友(2022-03-18):
这是个什么?

网友(2022-09-22):
灯光还好看,,,,,,

网友:
上面东西?蓝牙音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