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事拆个三菱PLC(MITSUBISHI FX1s-20MR)

楼主(2020-07-23):
拆这个其实主要原因是控制板中的一个达林顿管给俺整坏了,拆管时有两引脚还弄外了,不太好搞,第一个是220v电源板,第二个是控制板,第三个应该叫逻辑控制板吧,plc大脑,进出指令都由它来完成和决定,第一次发,不知道怎么在图间插文字

楼主:
忘了还有主脑没拆开

网友A:
这个三菱看起来是山上的不是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菱看起来是山上的不是原厂

不清楚啊,没见过原厂啥样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山货一个了,原装应该还会更好了

网友:
山货三菱PLC

网友:
这种仿制品的芯片不知是哪里来的

网友(2022-09-07):
今天维修一个FX1S看起来比楼主这个做工要好很多

网友:
今天维修一个FX1S看起来比楼主这个做工好很多

网友:
今天维修一个FX1S,看起来做工比楼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