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的电脑为什么不能正常去京东网页

楼主(2020-07-23):
好久没去京东买东西了,有本书只有化学工业出版社、京东官方有售并开发票,化学工业出版社看起来可以邮购,但看说明也费劲的

想看看京东,看起来挺别扭,就像是电脑的安全模式

想登陆,也登不进去,没法看验证码

是我电脑问题还是什么?
chrome不行,换opera也不行

网友A:
你用手机试试,要不就把路由器重启试试,还有浏览器恢复到默认设置

网友B:
点一下https,看一下证书是否错误,还有电脑时间对不对

网友:
同楼上,WIN7的话还要看是不是有补丁没有打

网友:
如楼上所说,
先校准一下系统时间,

说实话我不建议楼主再继续下去了,

要么,有人中间劫持了连接,
钓你的密码,

要么,你的系统已经不干净了,

网友C:
明显浏览器问题,试试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试试,要不就把路由器重启试试,还有浏览器恢复到默认设置

没有自己的路由器,单位统一配的固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浏览器问题,试试Chrome

我用的就是chrome啊,换opera也一样。可是如果换IE,感觉就啥也没有了

启动IE,默认的还是微软网站,搜索引擎也是bing,感觉最容易被绑架的IE还是纯洁的

如果浏览器插件flash太过古旧,不知会不会也导致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下https,看一下证书是否错误,还有电脑时间对不对

时间感觉没有问题。用jsd校时软件校正过了

网友B:
点一下证书,看看那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chrome啊,换opera也一样。可是如果换IE,感觉就啥也没有了

flash已经淘汰了。不用管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下证书,看看那张图

能看的链接全点开,大约好似这样的,不知能说明什么

顺序乱了。看不明白

网友:
貌似是系统缺少根证书?也不排除假证书的可能。可以用火狐浏览器,内置独立证书体系。安全可靠,不用管证书问题了。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做了系统后,也遇到同样问题,说是京东的证书有问题,后来无意中就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做了系统后,也遇到同样问题,说是京东的证书有问题,后来无意中就又正常了。 ...

有可能是我的电脑什么东西没安装全

网友:
我用的360浏览器没问题

网友E:
证书的问题,刚装好的系统访问京东就这样子,微软补丁全装好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证书的问题,刚装好的系统访问京东就这样子,微软补丁全装好了就正常了。 ...

我的系统确实刚安装,第一次上京东。
关键是平时习惯不允许打补丁,以免盗版的系统被黑。

记得以前XP时发现盗版会给崩溃,现在用的是win7,不知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刚装的系统,系统根证书列表没更新,补丁打全就好了

网友:
根证书太老了,需要更新,按微软官方的说法根证书的更新是系统更新的一部分,只有连接微软更新服务器才能解法。这样的问题一般出现在盗版和精简系统,换win10吧,不要安装太精简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