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欧姆龙数显时间继电器DH48S-S

楼主(2020-07-23):
全套东西,底座是后来配的通用的。
引脚定义:2-7电源输入,1-3复位,1-4暂停,5-8常闭,6-8常开

全套

全套

电源板,这个是输入单相220v的继电器是12v控制

电源板

电源板
继电器国产创美

继电器

继电器

主控板,单片机是MS9038a,晶振在板子背面。

主控板

主控板

正面图,可以设定时间范围是0.1s-99h

正面

正面

装好

装好

装好

此时间继电器品牌是欧姆龙但是由国内征远电气代工,连继电器都不是欧姆龙的,但质量不错让我祸祸了一年多没坏,
平均每天动作25000次,一年多大约有一千万多次了,继电器厂家规格书表示继电器机械寿命1千万次没有虚标,
使用时控制的是5伏左右小功率的通断对触点应该没有影响,所以电气寿命就未知了。

网友:
那么好做工接近完美了

网友A:
欧姆龙里面没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里面没中文的。。。

这个还好了,以前有次到的控制柜用的是onnron:lol:

网友:
这货山寨太多了

网友(2021-10-14):
你是怎么拆那卡扣,有一个拆不下来。

网友:
把开关机拆了,一看mcu没有型号有手工焊机痕迹。
———————————————————————
找俩薄薄的塑料卡片塞进有卡扣位置,脱扣后推一下触点拆开了。

网友(2022-04-12):
山上的 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