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电源改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恒压、恒流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用的是VAPEL的5a电源,这个电源原生自带电池充电功能,自带电位器可调压、调流。实测电压49.6-57.6可调,电流0~9a

我设定的54.6充13串三元,电流限在5a。

正常充电器都是前面满电流充电,到后面快充满就慢慢降电流的。而这个电源不一样,充到52都快满了还在5a充电。有什么办法或者什么方案可以让他快满的时候降低电流?

顺便问一下用台达4856和中兴2400这些改的朋友,在还没到设定电压之前,也是一直全速充电的吗?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你去控制的吧,你只要保持电压恒定电流它是自己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你去控制的吧,你只要保持电压恒定电流它是自己控制的

因为我看我有一个3a充电器在52v就开始降电流到2a,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直到慢慢小电流充满。因为我发现我的电池快充满的时候还是那么大电流会有点温度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我有一个3a充电器在52v就开始降电流到2a,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直到慢慢小电流充满。因为我发现 ...

这玩意虽然自带恒压限流,但本身只是个电源,通讯站里的电池应该是有另外的管理系统,想实现阶段式充电,应该要自己加控制模块

网友B:
这不正常吗?设定的54.6V5A,没到54.6前都是恒流状态,什么时候电压到了54.6了才转恒压阶段,你的3a充电器到52v开始降流可能是设置的多段充电,或者功率不够到52v功率限制只能输出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正常吗?设定的54.6V5A,没到54.6前都是恒流状态,什么时候电压到了54.6了才转恒压阶段,你的3a充电器 ...

是多段充电的,那么根据4楼描述,我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加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我有一个3a充电器在52v就开始降电流到2a,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直到慢慢小电流充满。因为我发现 ...

线阻还是限功率了,限功率下降没那么大,可以加电路,到多少电压,给运放,输出下拉一下电流取样比较器上的基准电压就行,

网友(2020-08-29):
台达的电源我在用,设置了67伏给16串充电,因为输出电流可以设置,我一般设置在10A左右,所以开始充电的时候恒流灯是亮的(橙色的LED),到末期恒流灯会熄灭,说明电池基本上就充满了。至少是小于10A的恒流电流了。

网友(2020-10-04):
既然是通信电源,最好的方法是配一个对应的监控模块和机架,电池就接电池口上充电
监控模块可以设置充电参数对电池进行充电,包括充电电流、电压、浮充均充等等
如果没有,又是电位器调压,可以用运放做一个电路对充电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