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卖得太贵,自己做个工程宝测监控

楼主(2020-07-23):
一直以来在单位维护监控,但测摄像头是太麻烦,有时候需要拆下来测完再装回去,就想着有没有手持式的方便,结果某宝上真的有,不过这个价格嘛,就不说了。

感叹了下价格不太好接受,于是就想到自己有监控主板,用电池自己做个不就可以了?
于是乎,网上淘了块板子

又淘了块树莓派的屏

然后就开干了

于是找来了工具盒,开孔,结果装上效果不满意,盒子太软不好看。

思前想后还是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公司正好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工具盒,大小正合适,而且还有提手
于是就找来工个,自己开了。

珍藏多年的这磨头

打磨及开孔工具

按照主板的接口进行开孔。

电池用的是18650进行了串联

串联,

然后用升压板将电压从7.4V升到12V

用扩展线把原先主板上的接口对接到工具盒上相应位置

就这样接好了

网线也这样接好,直接装到工具盒上的相应位置

后面做了个外接电源接口

全部都连上,然后做下测试

测试一切OK,装机完成,咱也有自己的工程宝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314

网友A:
没必要升压吧,直接3个锂电池12v不好

网友:
牛人,也帮我整一个

如果能支持48V POE输出那就更牛批了

网友:
这显示屏看着像分分钟开花哪种哦

网友B:
你倒是实际使用一下看看啊

网友:
战术拖鞋,公司不给报一半费用?

网友:
膜拜  同行路过  不过我真心懒得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升压吧,直接3个锂电池12v不好

想让机器轻一点,就没用三节电池,觉得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实际使用一下看看啊

忘了拍图了

网友C:
没看到主板连屏幕的线路啊?
还有这个主板不加储存也可以用吗?

网友:
屏幕没点亮

网友:
直接升压到5V就好了。NVR主板一般都是12V转5V,5V再转3.3V 1.2V 1.8V之类的。然后5V你直接接在硬盘供电的5V上面应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D:
淘个平板电脑改好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个平板电脑改好功能强大

我是上网本12V电池和带电池的无线路由器,调试监控。很方便。

网友:
膜拜大神啊。。。技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主板连屏幕的线路啊?
还有这个主板不加储存也可以用吗?

主板连接屏幕用5V的安卓线供电,屏幕用HDMI连接,不需要存储不一样可以工作,只做测试用不需要存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连接屏幕用5V的安卓线供电,屏幕用HDMI连接,不需要存储不一样可以工作,只做测试用不需要存储的 ...

原来屏幕带驱动,没注意看.

网友:
搞个充电宝路由,连手机就好了,小巧便携,就是没有供电功能,

网友:
厉害, 这样做一个确实经济实惠,最主要是方便

网友:
哦,原来这个屏幕的触控是通过usb连接录像机主板进行操作的啊,这个屏幕分辨率应该不能激活海康摄像头吧,记得以前海康要求1024*768最低分辨率才能激活,有几年了。不知现在如何。屏幕不加个盖板保护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