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邻居老奶奶手持充电小风扇不转故障。免费维修、保养

楼主(2020-07-23):
老早之前老奶奶就说家里有个小风扇不转了,结果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时间。今天刚好遇到,有空,拿来修一下
wechat_upload15954757395f19071bde71a
风扇,6块9包邮货色
wechat_upload15954757405f19071cf118c
根据描述,平时在家里插电使用,电池拔掉不见了。结果现在热天出去想吹也吹不了
wechat_upload15954757425f19071e042ee
标签
wechat_upload15954757425f19071ee4e40
随机附带的充电线和充电器
wechat_upload15954757435f19071fec1e2
打开
wechat_upload15954757445f190720ebba3
主板没有明显烧毁
wechat_upload15954757455f190721e3b85
电机有刷
wechat_upload15954757465f190722d4187
主板检查
wechat_upload15954757475f190723c0a98
背面,也没有明显烧糊
wechat_upload15954757925f1907506a8c7
这个hk54不知道是保护芯片还是充电芯片,可能是充电,4054?
wechat_upload15954757935f1907519f7a9
三脚无字,负责升压
wechat_upload15954757945f190752aa83b
根据描述没有电池,那么肯定就是插电使用的。检查充电口都翘到西边去了
wechat_upload15954757955f190753c0f9d
拆掉m7碍事
wechat_upload15954757965f190754ea7af
焊回去,连锡加固
wechat_upload15954757975f190755d33d0
正常,复原m7
wechat_upload15954757995f19075704cb2
家里有小孩,爱摔东西,电感是易损件,加锡加固
wechat_upload15954757995f190757dde24
打胶加固
wechat_upload15954758005f190758ca735
电机加油、
复原
wechat_upload15954758175f19076901942
说没有电池,那我就送他一个电池,太阳能人体灯全新拆机的
wechat_upload15954758175f190769e9e74
复原。 老人家不收费

网友:
做那么多工夫还免费啊,我认识老大就好了

网友:
家里有小孩的话,应该用结构尽量简单的五号电池玩具风扇,楼主的充电风扇早期版本是无刷电机,后来缩水成有刷电机。

网友A:
无刷的好评

网友:
这风扇还可以的,我买了一个底座感觉不平,胶有点软然后开机振动老转圈

网友:
电机太垃圾,电刷片很快就磨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好评

???????????????

网友:
我们这超市有一摸一样的卖15块

网友:
给雷锋同志加分,

确定是4054芯片,pcb走线一毛一样

网友:
回复竟然要审核。。。。
确实是4054,走线一样的

网友:
好同志,赞一个!

网友B:
前面说同&志要审核。那就好同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同&志要审核。那就好同学吧。

可能是lei,feng,要审核。。。。。刚才通过审核了

网友C:
那个1100写的是容量吗?这么小容量,老人家高兴吗?

网友D:
楼上的说是无刷电机   害我反复看了几遍    是我看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是无刷电机   害我反复看了几遍    是我看错了吗

你没看错,是他看错了

网友:
满满的正能量高手

网友:
问问老奶奶有孙女吗:redheart:20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老奶奶有孙女吗20左右的

孙女啊,有,坐婴儿车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1100写的是容量吗?这么小容量,老人家高兴吗?

是容量,风扇一般小孩吃饭吹吹,近期热天楼下遛娃也能吹吹,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