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路灯拆解与改造咨询

楼主(2020-07-23):
在农场用了3块钱的券,买了个原价8.5,领3元立减券,到货返2元的太阳能路灯,还用了几十淘金币,最后算下来就是花0.22换了这个灯加400阳光……这是全家福,简单的盒子,外观是公模,送了个螺丝:

这是电路板正面,比之前买的一个只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和一个开关的复杂多了,好像除了热敏探头,其他零件都全:

这是电路板背面,只有一个按键,其实就是单面电路板:

18650电池,还有个插头,点焊的,做工不错,不过电池挺轻的,来到是满的,有4.36V,最亮档两个小时左右变暗:

想向各位大神咨询一下,如果想改造成感应灯,是不是直接加一个热敏探头到“B/L+ B-”那个位置就可以实现人来灯亮,人走灯灭了呢?
如果不行,应该加什么型号的探头?或者说还需要加或者改什么元件?

网友A:
热敏探头肯定不是加在这个地方。那是连电池哇!这种太阳能路灯其实有成品带感应功能的,看来你买错了。

网友:
biss0001+红外探头,如果想在原基础上添加的话只能飞线了非常麻烦

网友B:
8到9块买个带感应的吧,换块太阳能板子,还可以把线接长变成那种分体的,红外或者雷达感应肯定要其他电路的,光敏电阻这样接才可以吧,不过这种本来就是利用太阳能板控制灯的,就没必要再接光敏了。

网友:
b+ b-正负极直接接的话也不行

网友:
真心太棒的做工啊

网友C:
这种我们一般是一块钱左右掳到手,家里七八个了,掳不动了

网友:
这个灯,寿命估计不会长,太阳能电池只通过一个二极管向电池充电,容易造成电池过充
如果要改人体感应模式,那需要加一个热释电感应模块,加在电池和LED间

网友:
蓝皮锂电池容量都不大,一般只有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探头肯定不是加在这个地方。那是连电池哇!这种太阳能路灯其实有成品带感应功能的,看来你买错了。 ...

也不是买错,本来就是买个天黑自动亮的,不过看到电路比较复杂,还留了个空,就想看看能不能改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到9块买个带感应的吧,换块太阳能板子,还可以把线接长变成那种分体的,红外或者雷达感应肯定要其他电路的 ...

看来要感应还是得另外买了,光敏倒是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们一般是一块钱左右掳到手,家里七八个了,掳不动了

我这个基本没花钱,纯粹那天红包到期没处用,多搞一个,拆出来发现电路有个空位,就问问大家

网友D:
那家店铺的 比我以前买的那个强 我那个上面只有2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家店铺的 比我以前买的那个强 我那个上面只有2个三极管

什么纳艾斯厂家官方,农场推荐的,随便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纳艾斯厂家官方,农场推荐的,随便选

奇怪了 我以前就是这家买的 只有几个二极管 难道现在没缩水还做工更好了
我拆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699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 我以前就是这家买的 只有几个二极管 难道现在没缩水还做工更好了
我拆的 https://www.mydigit.cn/ ...

可能是批次不同吧。我之前在另外一家买的电路就和你这个差不多,所以这个才给我可以改造的幻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 我以前就是这家买的 只有几个二极管 难道现在没缩水还做工更好了
我拆的 https://www.mydigit.cn/ ...

我上次也是纳爱斯买的,也是简单的那种,我看是收货返就买了,然后说好评才返,果断差评了大不了不要那钱。

网友:
这款不值得折腾,换个好点的电池,再加个保护板,这小板直晒大概100ma左右,亮灯电流限制在80ma就行了

网友:
改造真心麻烦,要加热释电模块和三极管,要加电池保护板,自带太阳能板是鸡肋,线路板也是挪作它用。我正在改。回头拍照发帖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