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联想LR710固态硬盘120G

楼主(2020-07-23):
硬盘挂了,开机卡住了

工模的样子,

背面完全没有芯片了

正面:intel闪存,不是说好了intel闪存不外售的吗?这个

2258XT 常见的,没有缓存

标签。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帮忙付费改个U盘,

网友A:
直接买个金士顿优盘不是更香吗?折腾这个没价值

网友B:
没缓存的TLC注定寿命不长的吧

网友:
慧容m3281应该支持。点块烧烤的环保碳应该能烤下来。我有块废盘就是拿火烤下芯片有烤到usb pcb上的

网友:
去ssd板块逛一圈,学跑rdt和开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缓存的TLC注定寿命不长的吧

这是MLC。。。两片96GB MLC开144GB TLC

网友:
可以自己先开卡试试看,想做U盘也行,但是需要付来回邮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MLC。。。两片96GB MLC开144GB TLC

这个标不是原厂标,白板后打标,上面的丝印显示是因特尔颗粒。这个是因特尔第一代32层堆叠的3D颗粒,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开成TLC或MLC模式,MLC模式代号L06B(32G一颗),TLC模式代号B0KB(48G一颗),也就是说这个120G的盘是TLC模式 48*3共144G,其中24G开作OP。
评价:一星(特差非常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不是原厂标,白板后打标,上面的丝印显示是因特尔颗粒。这个是因特尔第一代32层堆叠的3D颗粒,可以 ...

搜到的信息,

网友D:
可它只有2个颗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它只有2个颗粒呀

鬼晓得呢

网友:
推荐的重新开卡使用

网友:
跑rdt重新开卡多好

网友D:
20170623,刚过三年保修期一个月,坏的真是时候。这个做工用料,纯山寨,那颗粒我怀疑要么是拆机的,要么是黑片,简单总结就是联想固态=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70623,刚过三年保修期一个月,坏的真是时候。这个做工用料,纯山寨,那颗粒我怀疑要么是拆机的,要么是 ...

是的啊,现在电子产品都是算的这么准,让你坏,联想的,确实质量不行,手里还有256G NVME gen3 x4 的也是坏了一个,感觉比山寨的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金士顿优盘不是更香吗?折腾这个没价值

慢啊,便宜的太慢了,快一点点的,120G的比256G的SSD 还贵。所以很难受,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我可以帮忙免费改U盘,

网友:
这偷工减料也太严重了吧,那么多空焊盘,比山货还离谱!

网友:
美帝良心想怎么可能会用好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