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可自识别变压输出小共享充电宝

楼主(2020-07-23):
偶得一个小充电宝,上面标示是5V2.4A、9V2A、12V1.5A输出。两侧有螺丝,用梅花扭开螺丝,撬开卡角,如下图。可惜未破解,无法使用。

网友A:
qc2.0的充电宝,u2应该是mos找到控制脚接地

网友B:
用途不大啊,而且电路板做工甚是简单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2.0的充电宝,u2应该是mos找到控制脚接地

我是小白,能截图说说是哪里接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途不大啊,而且电路板做工甚是简单化了

这种充电宝对于有高功率快充功能的手机还是有用的,至于电路板么,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C:
还以为是可以手动调压的充电宝,进来一看是快速充电,不过标题好像也说的没毛病

楼主:
这种可以自识别变压的共享充电宝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D:
单片机拆下,查升压芯片手册轻轻松松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拆下,查升压芯片手册轻轻松松破解‘’

拆了我装不回去,哈哈

网友:
有快充的共享宝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可以手动调压的充电宝,进来一看是快速充电,不过标题好像也说的没毛病 ...

档数多的手动调压七电做过充电宝电池盒,其它的有一种锂电池并联是5伏9伏12伏三档,另一款6节3串多了20伏和19伏笔记本充电。楼主的快充版加一个QC3触发器,也可以实现手动调压,缺点是手机口的触发器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2.0的充电宝,u2应该是mos找到控制脚接地

我留着没用,要不送给你好了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qc2.0的充电宝,u2应该是mos找到控制脚接地

大佬求教

网友:
大块板子料不多呀

网友:
把芯片拍清楚点,看下芯片ic和保护ic是什么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A:
qc2.0的充电宝,u2应该是mos找到控制脚接地

手头有个同型号的,U2只有一个脚有电压,其余几个脚都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