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ICkit3下载器/仿真器拆解。

楼主(2020-07-23):
MicroChip PICkit3

网友A:
这种的确很高大上啊,仿真器里面原来是这样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
我有一个白色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愣是大专毕业了,还只是用PIC单片机点了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确很高大上啊,仿真器里面原来是这样了,又长见识了

这个也不算高大上,搞PIC单片机,必备的工具而已。

网友B:
买了3个,其中一个不好用pic6F74 烧写不进去,pic16f73还可以烧写进去,就是不稳定。不清楚这一个出了什么问题。可以连上电脑一烧写ID号就是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3个,其中一个不好用pic6F74 烧写不进去,pic16f73还可以烧写进去,就是不稳定。不清楚这一个出了什么 ...

你买的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