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炸ce颗粒上SM2258xt

楼主(2020-07-23):
400度拆m.2固态颗粒,打算扩容2263x256g,最开始是好的.ce能认全,死活开不了卡,放了一天再来就只能认一半ce.两颗都一样,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想着扔了可惜,就上2258xt试试,上一颗能开60g,干脆两颗算上,没想到居然开出来了120g!2258xt果然强大

网友:
那说明你的开卡软件齐全而已

网友A:
01T的B16A很容量掉CE,我经手3,4片了,同样的问题,都是掉1,3ce。

剩的2个ce开出来也不稳定了,建议不要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T的B16A很容量掉CE,我经手3,4片了,同样的问题,都是掉1,3ce。

剩的2个ce开出来也不稳定了,建议不要 ...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有时好,有时坏

网友:
电脑上的图片能用截图软件就用截图软件,会清晰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T的B16A很容量掉CE,我经手3,4片了,同样的问题,都是掉1,3ce。

剩的2个ce开出来也不稳定了,建议不要 ...

怪不得颗粒温度那么高,原来这个B16炸颗粒是正常现象,学习了,B16如果是16CE上58H掉速吗?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颗粒温度那么高,原来这个B16炸颗粒是正常现象,学习了,B16如果是16CE上58H掉速吗?求教 ...

掉速,但全盘平均速度还不错。16ce全盘速度我记得在250-3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