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电子广告站牌的内部构造

楼主(2020-07-23):
好多公交站都有电子广告站牌。正面,是一块大屏幕:

广告牌背面贴的广告布掉了,露出内部硬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块12V开关电源:

第一个电源,端子裸在外面的:

第二个电源,用蓝色指示灯很骚气:

主板,SSD,站牌显示控制板:

主板部分,CPU是被动散热的:

三星SSD,还带个底座:

液晶显示屏的接线端口:

站牌控制器,控制站牌的点阵LED显示条用的:

最下边还有一块板子,再往下就拍不到了:

网友A:
原来天天见的破广告牌成本也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天天见的破广告牌成本也这么高

对于他们收的钱来说,这成本不算什么了

网友:
里面是个电脑主机啊

网友:
原来是个电脑来的啊

网友B:
arm主机,点阵屏控制板,监控主机,路由器交换机,显示屏主板逻辑板。
今年大搞基建,年年例行的社区改造持续进行,又增加了各种公共设施设备扩建,在智慧城市物联城市的路上进一步探索深化,智能站牌,智慧小区,天网监控,免费热点,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主机,点阵屏控制板,监控主机,路由器交换机,显示屏主板逻辑板。
今年大搞基建,年年例行的社区改造持 ...

arm 主机不会用sata固态硬盘吧, 感觉像是个x86主机

网友:
上面都说错了,那块固态硬盘主板是海康71/7804同轴硬盘录像机主板。用固态硬盘太奢侈了

网友:
这种很赚钱的

网友C:
垃圾配置,笔记本电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配置,笔记本电脑结构

这货只管能出图像,配置高也是浪费,用SSD已经很奢侈了

网友:
虽然外观千奇百怪,,但各行各业的核心还是 x86和arm电脑主机

网友:
虽然配置可能不如手机,但是运气好带来的收入可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只管能出图像,配置高也是浪费,用SSD已经很奢侈了

ssd那个是监控机,可能是为了可靠些,底下没拍全那个才是控制显示屏的安卓主板,自带emmc闪存的,看下显示屏排线走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配置,笔记本电脑结构

能点亮就可以了,又不玩游戏。。。。。
以前100多万的保龄球设备用286主机,ISA板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