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牧田481/xph07无刷冲击批低速异响

楼主(2020-07-23):
最近收了把牧田xph07
到手后发现低速异响,高速声音正常
开始以为是变速箱问题拆开重新上油保养了一下,但还是不行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何处理?

楼主:
打错了,冲击钻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找客服换新的

网友A:
怎么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声音??

就是在轻按开关,转速很低的时候,会有频率很高的咔咔咔咔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轻按开关,转速很低的时候,会有频率很高的咔咔咔咔的声音

没装好 我有个电钻也是 之前好的 拆装了一下切换低速挡咔咔咔 要来回搞几下才能没声音 现在只用高速挡了

网友:
这种是真牧田还是假牧田 ?

网友:
到手就有问题出居然不选择退货这是什么路数?

网友:
上次见过一把假的做工还真不错

楼主:
已经搞定了,找售后搞定

网友:
木田要买日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