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OPPLE的吸顶灯不亮拆解

楼主(2020-07-23):
用了4年的OPPLE LED吸顶灯昨晚突然闪了下不亮了
果然是出保就坏的节奏
灯还是挺好看的,支持双色调光,开关三段亮度,遥控微调亮度

不管3721先拆开看看

测量灯珠都是好的,测量结果是 7并9串,两组不同颜色

那基本就是驱动挂了,上面是直接把驱动抠开拍的,驱动铭牌如下

测量到输出电容两端是57v,那么看来开关电源部分都是好的
57v的输出经过遥控板子后面是到了2组丝印为为ARJ5QA的芯片后接灯珠
ARJ5QA没找到资料,猜想应该是LED横流芯片
从还有个好的灯上测量,输出为2组27v左右电压
半吊子水平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驱动全貌

推测问题可能出在遥控控制部分,遥控板是个独立小板,主芯片光板没字,猜想是个单片机啥的

某宝了下,竟然只有两家卖这个型号的驱动,拆机不带遥控的还要60多,能支持原遥控的竟然要小200
靠,整个灯当时也才300多
然后看到其中一家竟然有卖维修服务,看来这是个通病啊
不知道各位万能的坛友有修过这个驱动的,知道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坐等大婶来解答!

网友:
电源看得过去,这组装工艺简直就是山寨的玩法

网友A:
也可以考虑去掉遥控部分,找到恒流驱动使能端,接低电平或高电平使之有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考虑去掉遥控部分,找到恒流驱动使能端,接低电平或高电平使之有输出即可。 ...

本来有这个打算,但是没找到恒流芯片的资料
今天回去按电路找找试试看

网友B:
你确定是300多买的?

网友:
电源看得过去,做工真心不值得300多元了,希望你尽快买到心水好LED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300多买的?

当年399买的,感觉不太值
某宝同款现在4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399买的,感觉不太值
某宝同款现在499

净赚 100 块?
那还不赶紧动起来!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762922901.2.583456cfLAA5Pg&id=598432520026搜索到一个可以替换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些品牌的LED灯都是暴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762922901.2.583456cfLAA5Pg&id=598432520026搜索 ...

这个是不带遥控的

网友:
建议找个普通的驱动试一下电流在300毫安的就可以。有的灯珠用万用表测不出什么来。有的就算是灯珠坏了,也会导通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是价格坑爹了

网友:
这个灯应该是灯罩值钱。

网友:
双色感觉根本没有,调光更是没用,都想等坏了直接改成单色完事,黄光看着好难受。

网友:
说实话,300多真心不值,我自己几十元DIY的LED灯,已经用了五六年了还好好地,几元钱的镇流器,LED灯珠用的是3W的LED,散热器用的是拆机CPU风扇和散热片,在LED上取电,LED灯的散热做好了,很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带遥控的

我有一个带遥控的电源,需要吗?

平时大部分是遥控模块损坏了,昨天拆到一个,是AC端损坏了,这样的话,修复好AC端,遥控模块功能就是正常的了,

不过,要自己添加遥控器。

之前很多买家,对遥控的功能并不一定有要求,能够手动切换色温,也是可以满足使用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