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奥图码ZH33投影机清灰,顺便拆机图。Ps:已成尸体。

楼主(2020-07-23):
奥图码ZH33,17年年底买的,18年就出现局部聚焦不良。

树脂镜头,1W多买的。。

昨晚没事拆下来清灰+顺便看看镜头。。。然鹅,插错一根线(色轮传感器插到红外接口上面了去了)=尸体。

图一波

网友:
拆之前都不拍照留念么

网友:
要养成拆机拍照的习惯啊,特别是插头线多的

网友:
修理机器都要拍照留下记录的,这次就是坏习惯导致的问题了

网友:
上记号笔啊!这什么表?感觉好高大上

网友:
一万多的还用树脂镜头真坑。

网友:
估计换了那个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至于尸体吧?

楼主:
回复楼上所有的兄弟。

当时公司设备坏了,远程VX在沟通,就没注意,一边拆一遍想问题。。。

平时修设备都是拍照再拆,这次大意了。

那个是光耦,买了一个,到货换上去试试,确认光耦是坏的,换了不一定好。

修不好准备还是买个真4K投影,这个树脂镜头17年底买的,18年就局部模糊了,哎。。反正坑

网友:
局部模糊 难道是局部过热还是说某一个焦段模糊?

网友A:
这个很好修,第一光中断烧坏,第二393烧坏,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修,第一光中断烧坏,第二393烧坏,换吧

修不好再请教你~

网友B:
3年树脂镜头就不行了?我家的LED投影,也是树脂镜头,用了也有三年了,依然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年树脂镜头就不行了?我家的LED投影,也是树脂镜头,用了也有三年了,依然很清晰 ...

和开机时间关系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开机时间关系更大

这玩意娇贵 得吹空调

楼主:
已修复不开机故障。

关键词:奥图码 ZH33 色轮传感器( 淘宝价格估计6块钱), 反射式光耦,GP2S60B (淘宝价格1块钱多点),同一个东西,上投影就高大上了。和投影风扇一样,普通的20块一个,投影起码翻倍

局部聚焦不良还是不行,镜头没敢拆开,纠结换不换镜头的问题了。好几百块呢

网友D(2021-09-27):
这玩意物理分辨率多少?2k吗,敢卖1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物理分辨率多少?2k吗,敢卖1万多

1080P,为啥这么贵,我也不知道,用起来勉勉强强

网友:
我当初也是看到激光的入坑买了一台,花了一万多,
色彩很差,后悔买索尼的那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0P,为啥这么贵,我也不知道,用起来勉勉强强

看光源部分,应该是激光光源,激光光源就贵,激光光源功率高,也是树脂镜头老化的原因。不过一般都上到激光光源了,用树脂镜头的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