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Fish iChoco迷你充电宝偷跑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23):
前年买了一个“*鱼”mini充电宝,小巧好用。但是有一个问题:自己偷跑电,充满电2周不到电量就跑完了。

前些天又买了一个同样的,想比较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百般折腾,找不到答案。
今天发到论坛里,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分析一下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不胜感激!

电源管理芯片:IP5306:相关信息如下:

继续上图,请各位细瞧:

注意:不加电池时,测量电池接入端正向电阻3.5Ω(说明有漏电的地方),反向电阻5.09Ω。
而对比那个新买的充电宝,拆掉电池,电池接入端正向电阻无穷大,反向电阻4.96Ω。

下面这个是新买的:

我测了几个电容,都有阻值,如图:

仔细审察了所有的原件,从外观上看似乎没有烧掉等明显问题。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感谢感谢!

网友A:
mlcc电容坏了,你串表后用尖头烙铁碰,看电流变化,或者所有芯片管子拆掉,灯可以留着!表测能否找到,或熏上松香,加上高点电压测试,看哪个发热

网友B:
电池接上,串电流表,测一下静态电流,然后容量除以电流就是能待机的小时。
这种烂设计估计静态电流很高吧。
假设静态电流10mA,你电池3400mAh
那么能待机 340小时,也就是14天。

用比较好的芯片静态电流能到1mA以下。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要么锂电池容量太小了,虚标很多;再就是电路板上静态电流太大,有消耗电流的待机元件,找到后更换一下,反正便宜的东西就是不太好。

网友D:
这么便宜的货我就不维修了,直接买新的充电宝不香吗?

网友:
U1坏了你拆掉再打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上,串电流表,测一下静态电流,然后容量除以电流就是能待机的小时。
这种烂设计估计静态电流很高吧 ...

我分别测了一下坏了的的静态电流9.14mA(你说的真准),而那个新买的,静态电流只有0.03mA。看来真是有元件坏掉了,导致静态消耗电流增大。关键是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了......明天仔细找找

楼主:
测了一下静态电流,坏的那个竟然有9.14mA,新买的那个静态电流只有0.03mA......不知道哪个元件坏掉了,导致静态电流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电容坏了,你串表后用尖头烙铁碰,看电流变化,或者所有芯片管子拆掉,灯可以留着!表测能否找到,或熏 ...

好的,明天我试一试,再请您指教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要么锂电池容量太小了,虚标很多;再就是电路板上静态电流太大,有消耗电流的待机元件,找到后 ...

我自己感觉这个充电宝的方案还可以,价格也不低呢,现在卖6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的货我就不维修了,直接买新的充电宝不香吗?

这个充电宝小巧,女儿很喜欢,所以又买了一个新的,再来请各位指教,修理一下坏掉的。强迫症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要么锂电池容量太小了,虚标很多;再就是电路板上静态电流太大,有消耗电流的待机元件,找到后 ...

电池容量我用锂电测试仪测了,实测3150mAH,基本不虚标。另外,我又买了新的锂电,准备让它满血复活

网友E:
CP1,3,4,6,8一个个拆了试,电流就降下来了,就是那里了

网友F:
只能说先拆电容,测试下跟原来的静态电流变化,再装回拆另一个慢慢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1,3,4,6,8一个个拆了试,电流就降下来了,就是那里了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先拆电容,测试下跟原来的静态电流变化,再装回拆另一个慢慢排查。 ...

好的,我试一试,看看情况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