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CoaguChek Sunflower

楼主(2020-07-23):
活动不太灵了
拆了看看

底部

太阳能

机芯

底盖

线圈线断了,太细,费劲巴拉地焊上了,根本看不清全凭意念焊的。

装好

网友:
这样的太阳能小玩意我也好几个了,质量很好的,都没试过有问题

网友:
原来也有一个。拆坏了。

网友A:
完全靠意念哈哈哈

网友:
这东西和招财猫差不多,可以玩玩。

网友:
头些年很流行的

网友:
加点润滑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靠意念哈哈哈

真看不见 哈哈

网友:
以前撸了个太阳能手机展台,很神奇,太阳能电池板不大,但是动力不小,一斤的东西放上去都能转动,

网友B:
原来底部有铅锌合金配重块,两个频率同步应该有连杆。楼下说的手机转台,应该是减速电机和钕铁硼磁钢盘式转子,匝数能到一万以上线轴式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底部有铅锌合金配重块,两个频率同步应该有连杆。楼下说的手机转台,应该是减速电机和钕铁硼磁钢盘式转 ...

那个是磁铁

网友:
离线圈盘最近的应该是钕铁硼强磁钢,中间三个带凹坑呈V形应该是配重,最上面一个有点锥度可能也是配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