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量产后失去了写保护开关.怎么量产才能恢复?

楼主(2020-07-23):
如题.u盘就是金田那个kf218.
今天因为要用到写保护才发现问题,另一个也量产过的写保护也失去了.
用万用表测量不是开关坏了,开关到主控的连接也都正常没虚焊.
为什么量产后还会失去写保护开关?
怎么才能量产成带写保护的状态?是不是量产时选项漏了哪个?
求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勾选写保护选项再量产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写保护选项再量产一遍

请问能使用高级格式化量产来开启写保护吗?
您一说我才发现有这个选项

网友B:
量产设定有个option,进去有个swp,勾上
高格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产设定有个option,进去有个swp,勾上
高格也可以

IS918出新开卡软件了?

网友:
可以高歌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S918出新开卡软件了?

不知道,没用过918的板子
之前不知道从哪下的包,一个包里头好多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没用过918的板子
之前不知道从哪下的包,一个包里头好多版本

他的意思是是用的903的量产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是用的903的量产工具

可这显示的是918啊,难不成让人改过了不成

网友D:
918的写保护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这显示的是918啊,难不成让人改过了不成

没见过啊,共享一下吧,研究一下,百度网盘就好大家都会高兴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已经开好了.恢复写保护了.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D:
918的写保护在这里

没有勾选这个,怎么还有写保护呢?

网友(2023-02-28):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已经开好了.恢复写保护了.

大佬,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保护也没了

量产工具里没有设置,是要在ini文件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