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冰箱多功能温控器/定时器SACO-808

楼主(2020-07-23):
家里老冰箱压缩机不停机的工作,换了一个温控器,还是压缩机不停的工作。所以买了一个外接定时器,刚到手,用了半天,能停能启动,还可以,不知道耐不耐用。打开看看

网友A:
这种做工堪称完美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工堪称完美了,哈哈

完美的偷工减料

网友B:
换了温控为什么不行

网友:
我妈妈家的用了20年了。挺耐用的。冰箱换了都没去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温控为什么不行

不知道,按理说冰箱压缩机不停,冰箱能制冷,一定是温控器出了问题。但是换了一个,还是不停,接线都是按照以前装的,不会出错,就接三根线,傻子都会。除非新买的这个温控也是坏的,要不然解释不通。懒得折腾了用这个也挺方便的。

网友:
CBB换安规肯定耐用

网友:
不应该叫温控器,就是定时器,开机40分钟关机50分钟,一直循环

网友:
这东西还行,早年给配过,用十年八年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按理说冰箱压缩机不停,冰箱能制冷,一定是温控器出了问题。但是换了一个,还是不停,接线都是按 ...

新温控器装上后,那一节测温的管子必须插到位,并且要调整。冰箱不停机还有其他原因,冰堵,漏佛里昂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温控器装上后,那一节测温的管子必须插到位,并且要调整。冰箱不停机还有其他原因,冰堵,漏佛里昂都有 ...

老破冰箱了,用这个可以了。

网友:
开停50分钟,太频繁了吧?开停5小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温控器装上后,那一节测温的管子必须插到位,并且要调整。冰箱不停机还有其他原因,冰堵,漏佛里昂都有 ...

冰堵和漏氟应该不会,不想折腾了,用这个不错,正常使用。老冰箱了,真的不能用就换新的了,毕竟工作快20年了,可以下岗了。

网友:
这种定时器型温控差不多了,难道塞个计算机进去吗?

网友:
这是NE555吗?

网友D:
安规电容不一定耐用,看你人品的,现在的都很差容量会慢慢缩小。

另外不要小瞧了这个里面的芯片技术,根本不是老掉牙的什么什么三五定时器,是一种专用定时芯片,很牛叉的我研究过,微法级都不到的电容,就能定时几个小时。

现在很多的电子技术千万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的,黄豆大小的场管有100多安培,所以要与时俱进了解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规电容不一定耐用,看你人品的,现在的都很差容量会慢慢缩小。

另外不要小瞧了这个里面的芯片技术,根本 ...

芯片里面有计数器,想要多长的延时就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