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W3518S TYPE-C QC3.0诱骗器制作

楼主(2020-07-23):
前段时间做了几块SW3518S的快充板,原理图:

PCB:

PCB 3D正面:

PCB 3D背面:

实物正面:

实物背面:

没有设备测试快充。今天看到了坛友 qrut 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

准备试试,没有找到万用板,于是只能搭棚了,

原理如图:

用自己改的中兴1500电源供电24V:

通电正常:默认输出5.1V

成功进入快充模式:

最低输出3.7V:

按一下已0.2V递增:

9V输出:

12V输出:

最高输出20V:

USBA口测完了,
TYPE-C口怎么测呢?
网上找了一圈没有找到通过分立器件做TYPE-C口诱骗的,
怎么办呢?
既然USBA口能实现,那么TYPE-C口一定也能实现。
突然想到之前用TYPE-C OTG功能做过TYPE-C转485,能够输出5V电压,那么试试OTG+USBA口诱骗能否实现TYPE-C口分立元件诱骗呢?
说干就干。
请出寂寞已久的TYPE-C转485小板

上图R4焊上5.1K就能使TYPE-C输出5V
然后根据USBA口诱骗电路图画了如下图:

焊接完成:

插入TYPE-C口输出5V正常:

进入快充模式正常:

TYPE-C QC3.0的诱骗和USBA的测试结果是一样的,这里就不贴了篇幅太长。

网友A:
牛逼的很啊   看到诱骗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的很啊   看到诱骗20v了

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的而已。

网友B(2020-08-25):
请问楼主,PD的  CC1  和  CC2   ,在TYPE-C公头 和 母座  时候, 接下拉电阻  有区别呀?
你这个是  公头TYPE-C   使用CC1 即 A5   ,接入5.1K下拉电阻。
那么,如果是 母头呢, 是不是也是CC1  接5.1K下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PD的  CC1  和  CC2   ,在TYPE-C公头 和 母座  时候, 接下拉电阻  有区别呀?
你这个是  公头T ...

母头我试了,CC1和CC2下拉可以输出5V,但不能进入快充模式。

网友C(2020-10-08):
不错,简单!这个能诱骗充电器输出。看了一些贴子基本都是诱充电器的,对qc pd没基础,只想了解的是笔记本的c口以20v充电,现在想用旧的19v的普通DC头接c口充电是肯定不行的,最起码没有cc信号,笔记本拒绝被上啊,那老款19v电源如何骗c口的笔记本顺利上到它呢?

网友D:
可以加装电压电流数显表吗?看起来更直观

网友E:
开源吗?成本多少?我也想做一个玩玩?楼主,NTPCB你也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吗?成本多少?我也想做一个玩玩?楼主,NTPCB你也去的吗?

这个是开源的,自己做几个玩玩成本肯定是比较高的,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在某宝上买成品还是相对划算的。NTPCB也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简单!这个能诱骗充电器输出。看了一些贴子基本都是诱充电器的,对qc pd没基础,只想了解的是笔记本 ...

笔记本C口的工作模式是请求充电器给一个20V用于充电,所以充电器本身需要拥有快充协议,老的笔记本充电器19V接SW3518S模块输出电压肯定无法满足笔记本的充电电压,必须使用超过20V的电源接SW3518S模块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装电压电流数显表吗?看起来更直观

当然可以加电压电流表了

网友:
可否分享下PCB

楼主:
什么的PCB?诱骗器的PCB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155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