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雅马哈电子琴故障,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20-07-23):
不能开机了,按住开关显示屏显示,放手屏幕就熄,按住开关按琴键也没声音

需要看哪里的细节请留言,马上就拍。

网友A:
可能是电压不足,电源板故障可能性大,那个万用表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压不足,电源板故障可能性大,那个万用表测下

用新电池和变压器都试过了,还是老故障,测哪个位置的电压,不懂电路

网友:
感觉像电源保护了一样

楼主:
刚才多试了一会,按住电源开关键后,好多按键功能都是正常的,就只是没声音,按琴键,屏幕对应的还有显示,电源问题可能性最大,可惜不懂电路,有万用表,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如何测试

网友B:
电源板起保护了,重点检查那个准没错

网友C:
感觉就是开机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开机开关坏了

是那种橡胶接触的按键,应该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起保护了,重点检查那个准没错

检查哪个?麻烦指点

网友D:
根据你的叙述,电源是单键开关,一定要有电子电路的,估计是这部分的问题,下面画圈的两只三只脚的元件测一下。独立的三极管是电源开关电路(附近还有个小三极管),这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散热片上的可能是前级稳压电路。如果不懂电路也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叙述,电源是单键开关,一定要有电子电路的,估计是这部分的问题,下面画圈的两只三只脚的元件测一 ...

等会好好试试,非常感谢你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说一下,是E233吗??把图中的两个极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说一下,是E233吗??把图中的两个极管换了。

对,我的就是这个型号,你这可是专家啊,电路图都找出来了,看来有救了,换的D504、D5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说一下,是E233吗??把图中的两个极管换了。

不记得是223还是2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说一下,是E233吗??把图中的两个极管换了。

这个二级管叫什么名字, 知道名字才好在网上买

网友F:
电子琴我想起来了。我帮助同事修过一个卡西欧电子琴。电源短路烧保险,检察有一个卡西欧自己的集成块短路,我就给它拆了。结果一试机,不烧保险了,哎? 琴照样能响,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也没买着那个集成块,就那么使了。也没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琴我想起来了。我帮助同事修过一个卡西欧电子琴。电源短路烧保险,检察有一个卡西欧自己的集成块短路, ...

型号不一样,不好参照,主要我还是个外行,只能确定是哪个元件坏了,然后我找同样的元件换上还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级管叫什么名字, 知道名字才好在网上买

不一定要原装型号,找个IN4148装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说一下,是E233吗??把图中的两个极管换了。

型号确定 雅马哈PSR E2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说一下,是E233吗??把图中的两个极管换了。

拆下来的两个二极管,测试了一下,正接电阻660欧姆,反接太大测不出来,有时候表闪一下100多兆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