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机清理屏幕水痕并换电池

楼主(2020-07-23):
华为手机清理屏幕水痕并换电池
同事手机,电池鼓起来,造成屏幕有痕迹,水跑进去,买了电池更换,拆开屏幕背光板,清理水迹

屏幕进水

拆开外壳

新电池

拆电池

拆开屏幕

拆开背光板

清理

清理

修复屏幕,还是有点水迹

网友A:
这个操作硬核,背光也清理

网友:
电池鼓起来能顶破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硬核,背光也清理

反正已经坏了,能修复多少是多少

网友B:
好手艺,这不需要拆触摸屏对吧,只要从后面拆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这不需要拆触摸屏对吧,只要从后面拆显示屏

是的,触摸屏没有拆开,直接后面拆进去处理

网友:
这个要好手艺才行!要不然屏也会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已经坏了,能修复多少是多少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怕修的更坏会手抖,就是心态放好了,反而容易成功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怕修的更坏会手抖,就是心态放好了,反而容易成功一些 ...

是的,显示屏要是很贵,就会更担心

网友(2020-09-16):
真的,华为金属壳手机,电池鼓起来把屏幕顶开的,见到太多了,其它品牌倒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