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辜的充电器和手贱手痒手残的我

楼主(2020-07-23):
一、手贱
      某天,闲来无事,坐在沙发的我看着旁边的平衡车正在充电,我瞅了瞅充电器,摸了一下,嗯,够烫的,闻了一下没有糊味,嗯,电流这么大,烫应该是正常的。
        然而还没完,(我此时终止手贱还来得及),我抓起电源靠在耳边听了一下,有轻微滋滋声,我又摇了摇,咦,好像里面有些晃动,右手抓着充电器往左手拍了拍,再次摇了摇,还是有些晃动,我再次拍打充电器的时候,听见了滋的一声,充电指示灯熄灭了,我心知肚明,这是手贱给搞坏了。

二、手痒
      没有一丝懊悔的我手痒难耐,拿来了螺丝刀,开拆。拆开后发现一个大个的滤波电容有一个引脚开焊了,焊点被撕了下来,随后拿来电烙铁,先把电容焊好,又检查了保险,保险也烧掉了,于是我网上买了保险管。
三、  手残
        打算拆下整流桥检查一下,拆的时候把电路板上搞得乱七八糟,也没拆下来。我没有一点点电子维修基础,元器件也分不太清,手巨残,下图可见焊点丑陋。聋子修成瞎子不胜枚举,从小到大就没修好过一个开关电源,也知道电子维修是个细活,我等手残的莽夫指定没戏。
         以前在网上看过修电源的帖子,一般烧了保险,整流桥、功率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基本上也都会有损坏要进行更换,否则会炸保险,几天后收到保险管并换了上去,想插电。
        找了插线板,把电源引到了阳台上,我在三米外接通电源,我知道大概率会炸保险,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次会这么响。接通电源的那一刻,像鞭炮一般啪的一声,三米开外且有心里准备的我还是被吓了一跳。
        激动的心情也平复了,再次进行检查,保险管炸的粉碎,整流桥开裂,负温热敏电阻开裂。至此,我心灰意冷,莫名的失落感夹杂着不甘心。

  各路大佬看看这个电源设计的怎么样?认为我脑袋和手哪个更残?心和手哪个更痒?为何到最后却有着贤者模式般的失落感?

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后来又换上了整流桥和保险,筋疲力尽的我再也没有勇气再炸一次了。
    纪念这遭遇了无妄之灾的充电器老兄。

网友A:
摇晃有异响还敢带电拍?断电检查才对啊,这下烧得够惨的,开关管和那个6腿PWM芯片,保护电阻等都挂了吧。

网友B:
不知道串个白炽灯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串个白炽灯泡吗

这个倒是知道,就是家里没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晃有异响还敢带电拍?断电检查才对啊,这下烧得够惨的,开关管和那个6腿PWM芯片,保护电阻等都挂了吧。 ...

无知者无畏,主要是我不懂。

网友C:
楼主,修开关电源要小心,要串灯炮的,我把坏的元件都标出来了,红圈里的是肯定坏了的,黄圈内的你再用表量一下看是否损坏,充电器不错,损坏不严重,应该能修好,记得串灯炮。加油!!!  还有把电路板烧焦的地方用刀片刮一下,去掉碳化物。

网友D:
建议接着修,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和我一样,不会修,还爱折腾。

网友:
。。。。。。。慢慢修吧,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开关电源要小心,要串灯炮的,我把坏的元件都标出来了,红圈里的是肯定坏了的,黄圈内的你再用表 ...

感谢感谢,我只是不知道那个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丝印看不清了。其他的元器件都换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用料和做工还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接着修,能学到不少东西

嗯,4楼的给我指导了一下,我感觉有如神助,突然想买配件继续修。

网友:
呵呵,真应了那句话,好奇害死猫!正告诸君,没有维修基础千万别修,不然只会是好心帮倒忙,别以为看了网上那些维修视频就认为维修是很简单的事情,不然满大街的搞维修的师傅早都下岗了,维修这行业也就失传了。

网友:
灯泡大法!!!灯泡大法!!!灯泡大法!!!灯泡大法!!!
修电源串联个白炽灯!!

网友:
等你把这个电源修好了,开关电源也就差不多入门了!加油~

网友:
你的运气不错有这么多人帮你

网友:
这就是小白慢慢走向大师的过程来的,缺一不可了

网友E:
真是个好电源,很少有充电器用这么大的散热片,20脚芯片好像还用上了芯片座。这电源用料和做工俱佳,值得一修,努力吧。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个好电源,很少有充电器用这么大的散热片,20脚芯片好像还用上了芯片座。这电源用料和做工俱佳,值得一 ...

8年前的老货用料厚道啊,IC座旁边还有电量指示灯,补焊5颗绿色LED上去能分段显示电量不错,限流电阻已经有了

网友:
等你开关电源入门了,你会发现其他东西也很容易了,正所谓一通百通,加油吧,我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