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白无聊拆咻电共享充电宝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7-23):
刚好手上有个咻电共享充电宝由于放电被限制,决定拆开。 wechat_upload15955065045f197f488af4e wechat_upload15955065055f197f49c3b20 wechat_upload15955065065f197f4ae5952 wechat_upload15955065085f197f4c13544 最后求大神带我怎么破解这个放电限制 wechat_upload15955065095f197f4d75f66 wechat_upload15955065105f197f4eaae48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芯片型号多少

网友:
同问 求破解方法

网友:
手上也有几个,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20-10-26):
2R2电感旁边那个U2六脚管,短接123脚,

网友A:
用了几个月没啥问题,完美主义者可拆掉单片机防止掉电,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2R2电感旁边那个U2六脚管,短接123脚,

没用,没有电压过来。

网友(2021-01-13):
有大神能破解吗?说说怎么破解?

网友:
这个图片这么大的 尺寸,放大了很多,居然看不清楚,芯片的数字。。所以手机相机尺寸几千万 大吧,真的没有毛用。还没有其他几百万的清楚。。

网友(2021-03-04):
求破解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几个月没啥问题,完美主义者可拆掉单片机防止掉电,

咋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R2电感旁边那个U2六脚管,短接123脚,

短接上边三个脚还是下面三个脚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B:
咋弄的?

我是把充电负极和电池负极短接后可以给手机充电。但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可不可以给充电宝充电。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C:
短接上边三个脚还是下面三个脚

下边三个

网友(2021-10-25):
我的这个居然直接可以用

网友(2021-12-08):
U1应该是充放电管理芯片吧?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