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显示器在有其它用电设备通断电的时候会黑屏,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3):
显示器在有其它用电设备通断电的时候会黑屏,可能是什么原因
还有在本地使用播放器播放视频的时候也会连续黑屏,但是网页播放视频则没有问题

网友A:
同款情况的路过
我怀疑是干扰,可能用抗干扰插排就能解决,但是不确定

网友B:
黑屏瞬间,显示器的电源灯会不会变色或熄灭?

网友C:
以前我家一个电视和电冰箱在一路电线上,冰箱压缩机一工作就黑屏闪一下,换了一个插口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的电磁干扰之类的,我去一个小作坊安装过监控,一墙之隔有个机器,记不得是个什么东西了用三相电功率不大,这个是断续频繁起动,每次起动,显示器短暂黑屏。目测电压也没见多大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屏瞬间,显示器的电源灯会不会变色或熄灭?

不会,指示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情况的路过
我怀疑是干扰,可能用抗干扰插排就能解决,但是不确定

单独给显示器配个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家一个电视和电冰箱在一路电线上,冰箱压缩机一工作就黑屏闪一下,换了一个插口就好了。
...

只要同一空开下有电器通断电,显示器就一定黑屏给你看

网友:
遇到过,比如音箱通电,显示器瞬间黑屏,一两秒后才正常。应该是电流浪涌干扰
从报废的在线式UPS里拆出一个带超大线圈插座装上去给显示器使用就再没发生过类似的现象,也许是现在的低端显示器内部已经取消了相应的保护电路,毕竟要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同一空开下有电器通断电,显示器就一定黑屏给你看

是的 所以隔开一个插头立马效果就好了

网友D:
我以前的显示器是电源板滤波电容鼓包了,动不动黑屏白屏,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拆开看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容量不足了。重点检查高压端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显示器电源有问题,也有可能220V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显示器是电源板滤波电容鼓包了,动不动黑屏白屏,换了电容就好了 ...

我上个月才遇到这种情况,同样的处理方法,显示器用了十来年了。有两天早上突然就间隙黑屏,过一阵,就可以用一天,第二天又这样,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