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没有人懂电路的

楼主(2020-07-23):
请教一下有没有高手懂电路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同样的2258H,U盘温度相差那么多,尤其是三星的颗粒,肯定不是体积和散热的问题,更换的电感之后为什么温度会略微下降,为什么更换更大容量的电容,识别速度会变快

网友:
主要看电源芯片开关管内阻和输出电感内阻值以及工作频率。电源芯片已经固定,输出电感可以更改。电源芯片开关频率在1MHZ左右,电感工作频率至少要到10MHZ以上。电感内阻值越低,同电流下压降越低,自发热也就越低。滤波电容也差不多,小体积下追求高频率大容量以及低内阻。

网友:
发几个图片对比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