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个录像机故障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楼主(2020-07-23):
昨天看一神,说用录像机录音乐音质有多好,我就想起多年前有过一个,翻出来试试看。不想是单声道,单声道也可以试试,结果倒带几秒钟就停止工作了,拆开看看什么情况,结果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电路板上很多空位,补上元件就是高档机

网友A:
录像带就不必瞎猜了,根本就是个淘汰货了,音质和卡带,CD,黑胶都无法比较

网友:
以前家里用过日立的录像机,那个对同轴闭路电视的干扰过滤的真好,直接接上画面一塌糊涂,但是过了录像机的画面无比清晰,换台速度又快

网友:
出门下边是不是拉开是个键盘,日立7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带就不必瞎猜了,根本就是个淘汰货了,音质和卡带,CD,黑胶都无法比较 ...

HiFi版的音质很好,接近CD,磁鼓上有两个多余的磁头用调频模式记录声音。

网友:
家里面也有个录像机没有舍得仍,因为是当年花大价钱买的,,,,,,,,,,,虽然知道再也不会用它了:)

网友:
比较关心还有什么样的片源不……